无刷直流(BLDC)电机基础

楼主(2014-09-17):
无刷直流 (Brushless Direct Current,BLDC)电机是一种正快速普及的电机类型,它可在家用电器、汽车、航空航天、消费品、医疗、工业自动化设备和仪器等行业中使用。
正如名称指出的那样,BLDC电机不用电刷来换向,而是使用电子换向。BLDC电机和有刷直流电机以及感应
电机相比,有许多优点。其中包括:
• 更好的转速-转矩特性
• 快速动态响应
• 高效率
• 使用寿命长
• 运转无噪音
• 较高的转速范围
此外,由于输出转矩与电机体积之比更高,使之在需要着重考虑空间与重量因素的应用中,大有用武之地。

网友A:
BLDC可以精确的停止在某一位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DC可以精确的停止在某一位置吗?

有很多无刷云台用的就是BLDC,配合闭环控制是可以精确停止在某一位置的

网友:


网友:
无刷电机应用还是很广的,就是精度低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无刷云台用的就是BLDC,配合闭环控制是可以精确停止在某一位置的

你确定?

网友:
电机控制的东西很深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无刷云台用的就是BLDC,配合闭环控制是可以精确停止在某一位置的

加编码器?算法复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编码器?算法复杂吗

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来感应位置并不停地调整实现“精确停止”的

网友:
有国外开源项目为证:
https://github.com/EvvGC/Firmware

网友:
无刷直流(BLDC)电机基础,MARK,谢谢分享。

网友:
BLDC做云台是不是要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来感应位置并不停地调整实现“精确停止”的

原来是这样 那BLDC的控制方法还是原来的两相导通的形式吗

网友:
BLDC发展前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正在学习无刷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那BLDC的控制方法还是原来的两相导通的形式吗

应该还是的,因为普通的3线无刷电机连上控制器就可以,可以看我之前回复里面提到的那个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EvvGC/Firmware
另外ESC32也有舵机模式,应该都是类似的。

网友:
一开始把BLDC的“精确停止”想成了电梯的悬停,正在费解于哪来的力矩。

网友D:
不知道机械硬盘上的电机是不是BLDC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的,因为普通的3线无刷电机连上控制器就可以,可以看我之前回复里面提到的那个开源项目:
https: ...

应该可以...理论上也可以实现

网友:
感谢LZ分享,MCIROCHIP的文档,还是中文的。

网友:
这个文档写的不错,这个行业做过一段时间

网友:
可惜220v的无刷电机价格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编码器?算法复杂吗

加编码器不就类似伺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机械硬盘上的电机是不是BLDC电机?

看过资料,是的

网友:
问个问题,做速度环控制的时候能不能直接用霍尔的信号做反馈?

网友:
一直想做这方面的学习的

网友:
无刷低速适不适合,一分钟一转这种

网友:
谢谢。我正在被电机的选型,搞的晕头转向。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要做台绕线设备,正好看一下电机。

网友:
感谢LZ分享,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编码器?算法复杂吗

确实需要加编码器,可以加相对的,或者绝对的,主要是给控制系统返回当前电机的运行数据,比如转速,位置等等,至于精确地停在某一个地方,其实PID控制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

网友:
做四轴用到了它

网友:
mark一下,感觉通过这些大公司的文档,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精度能否做到0.1°,求支招。车子上用,防震。

网友:
40楼的,可以用霍尔信号来实现,只是响应时间适当慢了点。我们现在的产品就是用的霍尔信号滤波后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
在学习这玩意,我用51做的

网友(2016-04-06):
硬盘是无刷电机

网友(2017-01-20):
写的很好 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