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电推子遇到假货

楼主(2014-09-17):
几年前在淘宝上买了飞利浦的电推子,从此之后推头都是自己解决,再也没去过理发店.
前几天回老家,我姐夫也想要一个,上周去淘宝看看,原来我买推子的那家店没有这款了,只有松下的,价格略高.
随便找了一家销量高的店拍下一只.我原来买的时候是200块钱,这次158.
到货后感觉塑料外壳手感有些不光滑,印字也不锐利.感觉有些问题.于是拆开看了看,电路板相当简陋,确定为假货,立即退货.然后又拍了一只,这次170块钱.到手后看看,塑料注塑光洁,拆开看看电路板复杂,应该为正品.

假货

真货

假货和真货用的模具很像,只是假货的塑料原料不如真货好,并且退模后毛茬处理不好.如果之前没买过真货,确实很难辨认,直接试用的话,假货的声音和手感没有什么问题.估计现在淘宝上销量不错的QC5130,价位较低的假货不少.
个人发现有些简单的识别方法,一般大厂的注塑件,上面都有一些标示,有些是材料,如PC,ABS,有些是定位标示.而假货一般没有.我不了解注塑工艺,但为什么两者的模具几乎是一套,但假货就没有这些标示呢?

网友:
真货还真复杂,我买的还是5,60块钱的飞科

网友:
淘宝上卖假货的太多了

网友:
山寨国货强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网友:
假的太离谱了,便宜莫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恩,魔兽世界的地图鼠标垫

网友:
淘宝上假货太多了

网友:
电推子都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淘宝现在就一山寨假货的集散地啊~

网友B:
淘宝买到真货才是新闻

网友:
淘宝买东西难啊,什么都敢买

网友:
真货假货主要看细节就可以了,真货的细节不会差

网友:
淘宝就是假货的代名词

网友:
淘宝的假货真的多,外表看似一样,里面千差万别。

网友:
买理发店用的 家用的电推子就是个坑

网友:
淘宝上确实很多假货

网友:
这也是一门手艺!

网友:
如果刀头好,就不计较的,毕竟10分之一的价格。  关键要看那个刀头,是否卡头发。

网友C:
这个东东自己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鼠标垫 吧!

网友:
电子产品还是不要淘宝买,假货几率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经签定,是艾泽拉斯国内的地图。

网友:
推寸头挺好用的

网友:
不知道真电推里面是不是有啥cpu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推刀还要啥牛X的算法?

网友:
最近在taobao上买的华为荣耀居然是山寨手机,还好退掉了!同事也买到假手机了,可惜那家店铺已经关门,维权困难

网友:
真的电路太挺复杂的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吧!以前买过,就一个电磁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是藏宝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子下面是地图吗

明显是wow的世界地图。。。

网友:
好复杂的推子..... 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WOW,貌似还是联盟。

网友:
理发还是技术活

网友:
淘宝店太不靠谱了,天猫还凑合点。

网友:
现在的淘宝就这货了

网友:
怎么没人注意LZ的鼠标呢

网友:
品牌货,贵货基本都不从淘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东自己怎么用呢

有定位器,跟割草机一个原理,指定一个高度.

网友:
淘宝是假货集散地

网友:
淘宝假货确实多

网友:
需要算法?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去jd

网友:
现在流行高仿假货

楼主:
当时没想起京东来...看了看京东259,保修2年.
我上一个推子2011年11月买的,到现在毫无压力.理发也是它,刮胡子也是它.
感觉只要是正品,2年之内坏掉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怕怕的,以后还敢在淘宝买东西吗?

网友D:
我的电动牙刷里面没有电路。为什么这个理发的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呢?

网友E:
山寨的电路板这么简单,为什么正品的这么复杂,功能一样吗

网友F:
楼主不如公布购买地址

网友:
我前天买了个厨房秤才真是扯蛋, 不贵55.00包邮, 收到后立马就发现问题了。  同一只遥控器, 我秤重5次, 每次结果不一样, 最高最低读数能差到5克,  这秤标称精度是1克的。   清零后称一稍重的物体, 拿开后就回不了零, 显示负数或一个小读数, 然后再秤遥控器会错到10克以上。买这个秤是因了也败了个面包机, 用来秤酵母的, 这个实在没法用。  现在正维权中, 店家让拍图片, 我说图片说明不了啥, 我直接给你拍视频。准备维权后把这个视频放在优酷上, 这秤太他妈坑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定位器,跟割草机一个原理,指定一个高度.

我也给儿子理发,但是定了长度后,发根很难处理,发根和其他头发一样长,非常不好看

网友:
楼主自己剃头,好腻害

网友:
假货真伤,有的东西如果不拿真的比较真被坑了。

网友H:
这真假差别也太大了吧,还敢卖158

网友:
淘宝假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给儿子理发,但是定了长度后,发根很难处理,发根和其他头发一样长,非常不好看 ...

我是对发型什么的没要求,最早还是在国外读书的朋友跟我说买个推子啥的,他那边理发太贵了.
后脑勺脖子根那地方的短发,我是把定长的卡子拆下来,一只手按住头发确定发际线,另一只手拿推子直接扫.
网上有视频,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真假差别也太大了吧,还敢卖158

感觉如果他卖58,还真没这么多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如公布购买地址

不用公布网址,这个价位:100(单机身)-150(送各种东西,包顺丰什么的),估计没真货.
我第二次170块钱买的是水货无保修,能联保的不会低于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的电路板这么简单,为什么正品的这么复杂,功能一样吗

功能一样,这个推子只有一个开关,功能也只有一个.估计跟山寨比,正品的电池寿命会长一些,另外正品的刀头寿命可能也更长,我原来买的用了3年依然锋利,山寨的不知道会不会用一阵子开始夹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牙刷里面没有电路。为什么这个理发的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呢?

电动牙刷没有电路?可能兄台用的是机械振动式的吧.我倒是没舍得拆给老妈买的博朗牙刷,但我看过卖维修配件的,电路板也挺复杂吧,而且还有个大线圈,可能是用来产生超声振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到真货才是新闻

支持....................

网友:
真货为什么搞这么复杂?不理解,里面也就是个充电管理电路吧。

网友I:
电推子推荐买国产日威陶瓷头,很好用,80多块钱。我是在家旁边理发店里看到他们用了一年多没坏后下单买了一把,给狗剃毛用

网友:
能一样用就行了,其实也无所谓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理发的吗?现在基本不在淘宝买东西,假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推子推荐买国产日威陶瓷头,很好用,80多块钱。我是在家旁边理发店里看到他们用了一年多没坏后下单买了一 ...

谢谢提供建议!

网友J:
淘宝买东西一定要有一双慧眼

网友:
淘宝上假货多,真货极少,或者说真货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买东西一定要有一双慧眼

淘宝要火眼金睛啊,看你的头像能练成雪盲。

网友:
现在假货不要太多啊,又没人管

网友:
真货那电路挺复杂的,每样东西要做好都不容易啊

网友:
淘宝上买电器,还是算了吧。水太深。

网友K:
理发店用的好像就是一个电磁线圈 电推子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做什么? 是起什么功能用的啊?

网友:
淘宝要买真货要选很久,买回来还要拆开看看是不是真货

网友:
假:阻容充,人工智能判停.
真:开关电源,限压、限时、0△V、-△V、温度判停?

网友:
大点的电器都是去其他电商那里买的,淘宝上次买了一个笔记本差点被坑。

网友:
家里有个,给狗剃毛用了...
自己可以剃头?我对发型什么的也没有多大要求,去找找视频..

网友:
买电器还是JD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理发店用的好像就是一个电磁线圈 电推子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做什么? 是起什么功能用的啊? ...

我老爸去年从国内回台,帮我带了支电推子,里面就是个电磁线圈,工作原理像养鱼的打气pump,速度被50/60Hz 限速了,会夹头发,不太好使.

网友:
还是京东稍微好点

网友:
请问你还想在淘宝上买到正品吗

网友:
淘宝是很需要眼力的,和鉴定古董差不多

网友L:
自己怎么给自己理发?

网友:
现在的天猫照样卖假货,发现了除了退货你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怎么给自己理发?

搜索:几分钟网-如何给自己理发,然后看看视频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自己怎么给自己理发?

买那种可以转90度的推子,可以给自己理发的.

网友:
这玩意也这么复杂

网友:
晕,不知道我买的松下的是不是假的。怕飞利浦假的多才买的松下的

网友N:
你那个号称真货的,貌似我们公司生产的,星期一我去找找,应该还能找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那个号称真货的,貌似我们公司生产的,星期一我去找找,应该还能找到板子。 ...

哈哈!这个电路至少有2个版本吧,我2011年买的那个充电时charge灯常亮,现在买的充电时charge灯会闪烁.能否介绍一下,这复杂的电路功能和原理设计上的考虑呢?

网友O:
表示楼主技艺高,还能给自己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O:
表示楼主技艺高,还能给自己理发!

只是(懒&&宅 == true)的必然结果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那种可以转90度的推子,可以给自己理发的.

学习了,头发长的快,可以试试自己理!

网友:
淘宝就是假货比较多

网友:
内部相差太大了,淘宝水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