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基准的1.023V大家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4-09-17):
我用LM385B12加电位器分压再加470uf电容得到1.023基准后,在m8转换时测试1023怎么会变化呢?转换时电压会降转换完成电压会回到1023,乍回事?
LM385B12前是7805

网友A:
电流太小了吧  还有好像avr 参考电压最低是2.5v吧

网友:
电压基准 常见的数值为1.25V,2.048V,2.5V,4.096V,5V ,LZ试试2.048V或4.096V的基准,避免电位器分压后造成的误差

网友B:
数字电路扰动了电源电压。。。

网友:
电源内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小了吧  还有好像avr 参考电压最低是2.5v吧

正解。

M8 文档内标出最低的ADC参考电压是2.0V。

网友:
一般基准都是用2.5v或者2.048V的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内部ADC的原理,这是STM8的,原理相似

STM8的ADC工作原理

网友C:
中文版的好像有些问题,可以去看一下英文原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文版的好像有些问题,可以去看一下英文原版的

受教,感谢

网友:
不稳定吧,有干扰?

楼主:
晕哦,板都做好了。以前只有一路adc转换,没注意,没有查觉,现在4路一起转换,转换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了。若是改基准电压,板子就要动哦

网友D:
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电阻大了不行的,换阻值小的试试。

网友E:
单路ADC与多嘴ADC跟基准电压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电阻大了不行的,换阻值小的试试。

谢谢,有经验阻值吗,我是5k的电位器。换为1k或是0.5k试试?

网友:
看莫元。。升级了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经验阻值吗,我是5k的电位器。换为1k或是0.5k试试?

5k换为0.5k效果要好很多。试试,实在不行就基准。查下来adr380为2.048V,要十块钱一片哦,大家一般用什么芯片得到2.048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扰动了电源电压。。。

adc转换前把数字输出都禁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路ADC与多嘴ADC跟基准电压没关系吧。

一路时间短,多路转换时时间长,基准吃不消就跌了

网友:
标准的几位的,10位就是1023!

网友:
分压得到的基准电压如果驱动能力有限的话建议加一级运放做跟随,驱动能力会有保障

网友:
用标准的基准源芯片获取,用电阻分压不靠谱的。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基准电压常用2.5V,4.096V两种,电阻分压的精度与驱动能力效果不好

网友:
LM4040很便宜,几毛钱一个,尾缀AIM的精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