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2560熔丝位的疑问

楼主(2014-09-17):
关注APM飞控很久了,终于出手购入了散件,准备自己焊一块飞控,之前做过AVR相关的小项目,对固件烧写还是熟悉的
但是在配置熔丝位的时候出现了扩展熔丝位无法配置,试了几次都是如此
读出的的熔丝为:F8

要写入的扩展为:FD

软件显示写入成功
再次读取熔丝位,读出来的还是F8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能否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USB驱动装不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有一次我用这个软件明明下载成功,程序就是没到单片机。但是显示下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驱动装不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有一次我用这个软件明明下载成功,程序就是没到单片机。但是显示下载成功

难道是驱动有问题?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一片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片子的问题,板上还有一片32u2俄式同样问题,程序能烧进去,就是熔丝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