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CSI硬盘的使用

楼主(2014-09-17):
前阵偶得一服务器硬盘,找了个PCI的转接卡后,在XP系统下做从盘可以正常操作,在win7下认不到盘(黄色惊叹号),貌似缺驱动。问题:可否用来直接装XP系统?有朋友说不能用ghost方式安装,用该用光驱硬装方式安装,是这样吗?明白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xp下用大部分的scsi卡都没有问题的,ghost的系统没有试过

网友A:
scsi卡ghost的系统没有问题~~~~如果普通机用还是不要算哪~~拖慢速度~~以前旧的硬盘都是几十G的货~~~

网友B:
win7不集成一些老pci SCSI卡驱动,用安装版系统安装时,在硬盘选择那里可以加载驱动,这时候从U盘什么里选择驱动文件即可.

网友C:
现在服务器多用 SAS   甚至固态硬盘 SCSI用着鸡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si卡ghost的系统没有问题~~~~如果普通机用还是不要算哪~~拖慢速度~~以前旧的硬盘都是几十G的货~~~ ...

我这个是300G 的,想折腾着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不集成一些老pci SCSI卡驱动,用安装版系统安装时,在硬盘选择那里可以加载驱动,这时候从U盘什么里选择驱 ...

谢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服务器多用 SAS   甚至固态硬盘 SCSI用着鸡肋了吧

就是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si卡ghost的系统没有问题~~~~如果普通机用还是不要算哪~~拖慢速度~~以前旧的硬盘都是几十G的货~~~ ...

朋友,ghost的系统貌似真的不行也!我已试过了,具体方法是:将scsi硬盘做从盘(因为单独一个scsi在winPE下不认盘,无法操作),ghost一个XP系统到scsi盘主分区后,用其启动,出现xp的logo在“蓝天白云”前蓝屏了。看来不能ghost xp系统是真的。

网友D:
SCSI硬盘在普通PC上并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SI硬盘在普通PC上并没有优势

偶得,玩玩,仅此而已。

网友:
估计驱动问题,先把驱动搞定!

网友:
朋友,ghost的系统貌似真的不行也!我已试过了,具体方法是:将scsi硬盘做从盘(因为单独一个scsi在winPE下不认盘,无法操作),ghost一个XP系统到scsi盘主分区后,用其启动,出现xp的logo在“蓝天白云”前蓝屏了。看来不能ghost xp系统是真的。

不会吖~~我一直都是安装GHOST~~或者你用win8PE进去试试~~~

网友:
如果确认不行,哪你只能用完全安装盘去安装了~~~哪也是一个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