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GLONASS 北斗 LNA ic求推荐

楼主(2014-09-17):
UBLOX   max-m8n  支持三系统,不知有什么LNA同时支持这几种频段的呢

网友A:
BGU7005
其实GPS的LNA用在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挑的是SA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U7005
其实GPS的LNA用在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挑的是SAW

不要太大意,部分GPS专用的LNA做的很好,导致GLONASS G1段与GPS L1增益差别很大,反射损耗也不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大意,部分GPS专用的LNA做的很好,导致GLONASS G1段与GPS L1增益差别很大,反射损耗也不相同 ...

这样啊?
那我孤陋寡闻了,可否列一下型号,我也来学习一下

就我的认知GPS的LNA在GLONASS和BEIDOU频段一般增益变化不超过3dB,S11变化更小了。
NF的话,变化大的话会有0.8dB吧。
但是这个变化其实基本没太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那我孤陋寡闻了,可否列一下型号,我也来学习一下

你说的是B1频率吧
B1与L1相近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
不过0.8db的NF可差的很远噢

B2频率就与L1相的远了,不过如果LNA带宽是20MHZ的,勉强用于B2也可以

G1就不一样了,中心频率相差较远(20多M),带宽要求最少8M

光这两样,一般的GPS LNA就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B1频率吧
B1与L1相近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

。。。LNA要是真的能做到20MHz的带宽就好喽
那我们都不需要后SAW了。
LNA努力做高Q,Gain都只能做成这样。

注意图中的横轴单位,可以看到1561的北斗,1575的GPS和1601的GLONASS,Gain几乎就是一样的。

NF差0.8,是我估计得最大最大的差值,实际上不可能到这么大。(可以去翻支持多星的LNA,可能都不会写各个频段的NF,因为他们相差实在太小)
退一步,即使真差0.8dB,也几乎没啥影响。
因为LNA的Gain一般有15dB以上,后级的NF至少能到6dB,这样根据级联噪声系数来算,系统的噪声系数就是LNA的噪声系数
那么一般LNA可以做到0.8dB,即使因为频率变了,也可以到1.6dB,这样最后卫星的CNR不过差0.8dB,云层稍微移动一点,周围环境变一点点,多径产生的衰减都远超这个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NA要是真的能做到20MHz的带宽就好喽
那我们都不需要后SAW了。
LNA努力做高Q,Gain都只能做成这样 ...

你这是用做数字电路的心态研究射频电路

当别人做的接收机可以追踪弱信号时,也许你的只能在户外收到星

差别就出来了

要知道多少人为1dB在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做数字电路的心态研究射频电路

当别人做的接收机可以追踪弱信号时,也许你的只能在户外收到星

至少我测过的,正常的,没有因为交调产生杂散落在带内的接收机,
CNR低1dB,Tracking/acquisition sensitivity,也只会低1dB。
至于你说的别人弱信号能收到,你的只能在户外收到星,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在于这里。(天线,clock,desense,都有可能是问题,唯独conductive弱1dB,我觉得不是问题)

另外觉得这样争,也没啥意思。
有数据,可以上一下。

网友:
uBlox系列也不错。
还有诺瓦泰的。

网友:
以后肯定都会上这种整合多个芯片的了吧,不过有这么大需求吗,不知定位精度能提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U7005
其实GPS的LNA用在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挑的是SAW

刚刚去NXP看了下,说是覆盖整个GNSS L1频段,业余爱好者,对GNSS没多大了解,看了百度,有L1 L2 B1 B2。。。只是想做一个GPS码表(或许得叫GNSS码表了。。),骑单车用的,可以看行走过的路径,速度等等数据。

问下能帮忙普及一下么。。。或者说LNA该选用哪个IC。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w具体是什么。。?

SAW是声表面滤波器,你可以简单认为就是一个窄带宽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去NXP看了下,说是覆盖整个GNSS L1频段,业余爱好者,对GNSS没多大了解,看了百度,有L1 L2 B1 B2。 ...

其实你的要求太简单不过了,随便挑都可以,你只是需要支持1575MHz的GPS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大意,部分GPS专用的LNA做的很好,导致GLONASS G1段与GPS L1增益差别很大,反射损耗也不相同 ...

我好像也是看到LNA基本都是支持多个系统的。倒是SAW有区别。

网友(2014-11-26):
貌似你的理解有问题哈,GPS是先经过BPF才到LNA,LNA只是简单的将信号放大,对于你要支持单星还是多星主要看的是你选的BPF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NXP看了下,说是覆盖整个GNSS L1频段,业余爱好者,对GNSS没多大了解,看了百度,有L1 L2 B1 B2。 ...

我们选的是NXP的BGU7005 ,一般是主要是考虑它的NF和放大倍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GPS的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要求太简单不过了,随便挑都可以,你只是需要支持1575MHz的GPS就行 ...

你是做这个行业产品的

网友(2016-07-30):
sky很多都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