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分配内存释放后会不会被清空

楼主(2014-09-17):
C语言中变量是使用时先定义再使用,在子程序定义的一个动态变量cont,如果不对cont赋初值他会默认为0,当该子程序执行完成变量cont申请的
内存会被释放,但是该内存在释放后会被清零吗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的动态内存管理   就看自己怎样定义的了

网友A:
不会的。直到下次被写

网友B:
大概理解了楼主的意思,写了段代码实验:
#include <stdio.h>

char *p;
void fun()
{
        char ch = 1;
        p = &ch;
}
int main()
{
        fun();
        printf("%d\n",*p);
        return 0;
}

GCC 4.7.1编译,结果输出 1,说明并没有被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理解了楼主的意思,写了段代码实验:

狠狠顶一下!比楼主都清晰地表达了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标题和要表达的内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直到下次被写

JAVA中的语法是先定义再赋值再使用,这个不用担心内存不被清空的情况,但是在C中只要定义一个变量就可以使用,通常我定义的变量都是空的。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内存的分配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理解了楼主的意思,写了段代码实验:

谢谢指点

网友:
不会清零,直到下次被赋值。。。被释放就是可以被再度分配,如果要执行清零,那岂不是效率低了?

编辑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局部变量如果被编译器优化到寄存器去了就不存在内存是否清零的问题,当然像4楼的写法引用了变量地址就不会优化到寄存器。不在寄存器的局部变量是放在栈里面,只要没有新压栈的数据就不会变。

网友:
一般不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AVA中的语法是先定义再赋值再使用,这个不用担心内存不被清空的情况,但是在C中只要定义一个变量就可以 ...

C语言中内存的管理应该首先弄清楚“堆”和“栈”。
我又试了下面这段程序:
#include <stdio.h>

char* p;
void fun1()
{
        char ch = 1;
        p = &ch;
}

void fun2()
{
        char ch = 2;
}

int main()
{
        fun1();
        fun2();
        printf("%d\n",*p);
        return 0;
}

在GCC编译器,输出的值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