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博文分享]C/C++头文件引用方式

楼主(2014-09-17):
本文主要介绍了如何不同文件夹下使用预处理器指示符#include。

假设我们有如下一个工程,其中包含了几个源代码文件和头文件。其中main.c是主源代码文件,里面包含main函数。

C/C++不同文件夹下包含头文件的方法及#include的使用
在base中包含:func3.h,func3.c,文件夹main和文件夹func4
在main中包含:main.c,func1.h,func1.c和文件夹func2。
在func2中包含:func2.h和func2.c
在func4中包含:func4.h和func4.c

在main中包含头文件func1.h:#include "func1.h"
这里main.c和func1.h在同一个文件下。

在main中包含头文件func2.h:#include "func2\func2.h"
这里main.c和func2.h不在在同一个文件下,但文件夹func2和main.c同级。"func2\func2.h"表示main.c这一级func2文件夹下的func2.h头文件。

在main中包含头文件func3.h:#include "..\func3.h"
这里main.c和func3.h不在在同一个文件下,但文件夹main和func3.h同级。"..\func3.h"表示main.c上一级文件(base)夹下的func3.h头文件。

在main中使用func4.h:#include "..\func4\func4.h"
这里main.c和func4.h不在在同一个文件下,但文件夹main和文件夹func4同级。"..\func4\func4.h"表示main.c上一级文件夹(base)下的func4文件夹下的func4.h头文件。

注1:DOS命令中"cd.."和这里的".."有类似的作用。
注2:"#include" 可读作   "包含当前源代码或头文件"
     ".."       可读作   "上一级文件夹"
     ""        可读作   "下的"
     "func4"    可读作   "func4文件夹"
     ""        可读作   "下的"
     "func4.h"  可读作   "func4头文件"
     连起来就是: "包含当前源代码或头文件上一级文件夹下的func4文件夹下的func4头文件"。
注3:
用#include 加载头文件时,"./"表示当前目录,"../"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注意!这个当前目录不是工程所在的目录,而是该文件所在的目录。在include中,'/'与'\'的功能貌似一样,#include "../math/Vector3.h"与#include "..\math\Vector3.h"也貌似等价。
在字符串中,'\'是转义字符,要表示'\',在字符串中应写为'\\',因此"../A/B/C.exe"与 "..\\A\\B\\C.exe"等价。

参考链接
http://topic.csdn.net/u/20101125 ... 9-565e3d980eb2.html
http://blog.csdn.net/zlwzlwzlw/archive/2009/12/07/4955560.aspx
http://hi.baidu.com/paladin1893/ ... 25586b843524e1.html

网友:
不错,很详细
不过我一般加包含目录,然后直接include 文件

网友:
我也是一个包含目录,

网友:
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A:
似乎不是标准做法,一般每个模块下都会分两个目录include src.
目前这样子用..其实增加了耦合度,如果不是属于同一个模块,不建议这样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是标准做法,一般每个模块下都会分两个目录include src.
目前这样子用..其实增加了耦合度,如果不是属 ...

看项目大小
如果用到操作系统之类的还会细分

网友:
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包含的我好晕

网友:
受用了,头文件包含很容易混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项目大小
如果用到操作系统之类的还会细分

模块对外的接口一般也不要分得太细,通观一般的库,也就是一个include,src,当然在include和src里面还可以做一些细分,不过那是模块作者的处理了,模块使用者不需要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