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的小电动机无比的贵

楼主(2014-09-17):
最近无意间上了下maxon的官网,发现某宝上卖的几十上百块的微型直流电机,原价竟然上千

再看看驱动,加起来要大几千,真不知道什么地方用得上这中东西,坛里有了解的吗?

网友:
稀有金属电刷呀,电刷换相很重要,寿命问题,

网友:
国内都用碳刷??????????

网友:
是啊,用好的材料价格自然高,重要部件就应该不惜重金用好的材料制作。

网友:
因为稀有金属是中国产外国将附加值进一步提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人工贵,成本高。。。。

网友:
用的材质不一样吧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原因

网友:
制造技术

网友:
CHF是瑞士法郎

网友:
同样功率的电机,国内做出来的体积就是要比国外的大。

网友:
主要是效率问题(医疗设备,移动设备),还有抗强磁干扰(核磁共振)

楼主:
哦,我发现其实人家这个电机是用在火星探测车上的,这么看其实一点不贵

网友:
稀有金属电刷...听着就好高端

网友:
maxon 的电机比较好用

网友:
大概材料不一样吧,我想我们暂时是用不了这个东西的……

网友A:
这个么,自然有贵的道理,空心杯马达的应用场合比较特殊。转子除了根轴加换向器总成外只有线圈,这样转子就很轻了,这样的好处启动加速度高,响应速度快,最简单的理解:一秒内正反转次数远远大于普通铁心马达。
maxon的马达一是制造工艺成本高,另外进口层层加价。国内的话北京也有做空心杯的,据我了解至少有20年经验了,只是比较小众,一直产量不大,但同型号等质量的,价格只有进口的1/3。如果想要了解可以私信我,这里就不发单位名称了。

网友:
国产的有时质量也不错,价格合适。但是需要拼人品才能买到!

网友:
价格还要看量吧,1个和1W个差距很大的

网友:
小电机,大学问啊

网友:
国外的成本高,各种指标要求也高,贵也是合理的

网友:
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maxon的指令很好,转速和噪音指标都很好,只是很贵,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国内做不出来,国外的自然贵!

网友:
这就是技术垄断的缘故

网友:
技术指标和寿命,国内估计达不到

网友:
技术指标不一样

网友:
很简单,有合适的利润,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不像国内,用烂货拼价格,到头来,大家全玩完。

网友:
各种负责的附加成本

网友:
连常见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国外的也比国内的贵很多,甚至价格有差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关键是国内很多东西生产不出来,核心的东西都在老外手里,如芯片,os,IP等等

网友:
一千六一个小电机,感觉是有点贵诶,看x宝上一两块的小电机多的是,成本真有这么大差别么

网友:
质量不一样,

网友:
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完全不一样的电机,不一样性能,一分钱一分货。可以看看我们国内很多所谓电机企业最后品质检测这一关所做的事。就知道他们电机为什么贵了,真的,贵的就是贵的道理!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性能不一样吧

网友:
只要中国不能生产的东西,都非常贵。
只要中国会生产的东西,都非常便宜。

再加上外国制造业空心化,成本更是高昂,贵些就理所当然了。

网友:
国外的东西就是贵,性能还好吧

网友:
用的地方不一样,电机性能不一样,
一个玩具车没必要用这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自然有贵的道理,空心杯马达的应用场合比较特殊。转子除了根轴加换向器总成外只有线圈,这样转子就 ...

没注意,我的权限不够,不能发消息,
北京奕山科技
http://www.e-ds.cn/

网友:
十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成品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你看的应该是空心杯伺服电机。还没算上减速器和编码器呢。
主要是用的场合不一样,交流伺服或者直流无刷的伺服更贵。伺服电机用在需要精确控制或者高速精确控制的地方。
北京奕山的我也用过,其实要求不太高的地方比maxon的用起来方便,设置和通信很简单。不过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也许变化很大。

网友:
看了参数,,学习了。

网友:
东西跟东西是不一样的

网友:
稀有金属电刷

网友:
主要是用这个电机的人不在乎这有多贵

如果在乎的话,就拿着电机样片找机械厂,按这个模样做出来,然后机械厂就做了,那厮发现做出来的质量太差,然后找另外一家做,结果依旧如此,然后在找另另外一家,结果还是如此,然后,就老老实实买1600的电机了

网友:
不解明厉,感觉很带劲似的,贵得有理由

网友:
我们还要努力提高制造能力

网友:
最近去医院,医生给用了一个便携式血压监测仪,拆开看了,只装了2节普通五号电池,好像半小时测试一次,可以监测24小时,测得时候勒的人手发麻。这玩意是德国制造,不知道什么原理,不过听得见,里面肯定有电机抽气。

网友B:
maxon的电机不错,我们公司也在用320555。坏了只能仍,维修费用比电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on的电机不错,我们公司也在用320555。坏了只能仍,维修费用比电机还贵。 ...

贵公司做什么好玩的东西用这个电机啊?

网友:
外国技术值钱,所以贵,原料不会贵很多的吧...

网友:
质量和控制精度是有差别的。
制造成本也不一样,售价跟着涨涨涨

楼主:
人家可靠性摆在这里,而且电机各个参数都测好了随时可以取用,而且还不虚标。国内哪个公司能做到这个?

网友:
让我想起了公司的垃圾电机

网友:
这类工业用的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国产工艺什么时候赶上来了 估计价格也得赶上来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认为国外的东西卖的贵的就有道理,国内卖的贵就是抢钱......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所谓的稀有金属电刷,在国内也很常见....

本人公司不到100RMB的电机,卖给德国佬,德国佬再往外卖,差不多合美元 300 USD.

网友:
maxon的电机贵可不止是电刷的一点点区别~~~各种工艺都不是国内的电机能比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军品用,很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公司做什么好玩的东西用这个电机啊?

医疗行业,我们用的这款电机一般是编码器坏

网友:
材料用得好,是用心在做事情啊!

网友A:
是不是贵金属换向器马达功率不够用,马达设计时候要有些功率冗余。编码器可以用avago的HEDM-55系列,国内比较常见,供货周期相对短。北京奕山的主要使用avago的,国内小型22mm直径的还有个海德,不过被安捷伦收购后就半死不活,我还曾经仿制过海德的那个编码器,光学器件使用的还是avago反射式的,效果还行,不过没做可靠性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贵金属换向器马达功率不够用,马达设计时候要有些功率冗余。编码器可以用avago的HEDM-55系列,国内比 ...

研究得很深入啊

网友:
用的材料好,寿命长,价格自然就贵

网友:
关注这一块好长时间了, 里面水太深。

网友:
淘宝上不到100元看上去就像新的,而且这种洋垃圾量多,我买个一个原装的,国内代理买的差不多2000,后面编码器霍尔,那种白色小巧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发现其实人家这个电机是用在火星探测车上的,这么看其实一点不贵

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精度耐久性各方面都不一样

网友:
国外网站上的价格不可全信。10多年前思科网络产品的实际成交价格就是美元报价乘以3.x得人民币价格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机也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国外的都按美元算。

网友:
把东西做到精制..让別人法超越

网友:
质量很好,当年为何买索尼随身听?就因为电机

网友:
品质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电机到过月球和火星,所以就贵了那么一点。

网友:
国产电机垃圾居多。
今年夏天,我用小水泵为空调室外机洒水降温,水泵随压缩机同步工作,4个月用坏两个水泵,水泵旁边洒的都是碳粉,碳刷掉的粉,碳刷没了,水泵也就报销了。

网友(2014-10-21):
这个牌子的电机在一些检测仪器上看到过的。

网友:
因为是国外的产品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有合理的利润能促进行业发展,一味低价大家都在原地徘徊

网友:
没有国内的有效竞争,当然国外的产品优质优价了

网友:
哇塞,这价格……

网友:
材料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