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如图,名字怎么改成英文,感激不尽

=========================
标题
环境变量的用户名字怎么修改

我改了,但是改不回去

咋办?
======================
误操作,别回了!!!!!
标题我也改不了,改了又回复原来的样子,别回了,让他变成坟吧

网友A:
楼主赶快改标题。

网友B:
楼主再不改标题,就要说楼主走好了....

网友:
离老大这么近

网友:
楼主赶快改标题

网友C:
这个是你登录WINDOWS的用户名啊,也可以改的。
右击  我的电脑 - 管理 - 系统工具 - 本地用户和组 - 用户,然后右击你要修改的名称,选 “重命名” 就可以改了。

编辑原因:加上图示

网友:
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可以更改,重点在改标题。。。

网友:
重点在改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标题“这”不合格。如果不修改,我会封锁ID。

抱歉,标题输入过的。

可能内容输入完不小心修改标题但没看见导致

===================================
标题我重新修改,但尝试每次修改完,标题还是不变。

请问怎么弄?您帮我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赶快改标题。

标题
《环境变量的用户名字怎么修改》

我修改了,但还是改不回去,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不改标题,就要说楼主走好了....

标题
《环境变量的用户名字怎么修改》

我修改了,但还是改不回去,咋弄

网友E:
这......标题起的,可能是操作失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登录WINDOWS的用户名啊,也可以改的。
右击  我的电脑 - 管理 - 系统工具 - 本地用户和组 - 用户, ...

唉,还是不行啊。

软件还是生成之前的环境变量的用户名。感觉阴魂不散,貌似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标题起的,可能是操作失误吧...

误操作,是的
怕啊

新输入法不习惯导致

网友:
标题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