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3.0信号线和数据线之间能串0欧姆的电阻吗?

楼主(2014-09-17):
请问usb3.0信号线和数据线之间能串0欧姆的电阻吗?就是把数据线和信号线不用时从中间都断开,需要时想用0欧姆电阻连通。

网友:
对信号质量会有一定影响吧

网友A:
有两根本身就串了100nF电容了,你用电容做跳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本身就串了100nF电容了,你用电容做跳线吧

其它数据线呢?不能用电容啊!还是干脆我到时候连电阻都不用了直接用铜线把两个焊盘连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数据线呢?不能用电容啊!还是干脆我到时候连电阻都不用了直接用铜线把两个焊盘连接起来? ...

3.0的接口的两对超速线在TX端(包括连接器的TX端)都是串了100nF的电容的,另外的一对高速线可以直接电阻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接口的两对超速线在TX端(包括连接器的TX端)都是串了100nF的电容的,另外的一对高速线可以直接电阻 ...

3.0的接口除了电源和地还有6条线呢,其中只有2条串了100nF的电容

网友A:
两对3.0的 + 一对2.0的 = 6根线

超速线都是串了的,你看到没串的那对是RX,是在另一端串的(在Host端的TX)。高速线串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对3.0的 + 一对2.0的 = 6根线

超速线都是串了的,你看到没串的那对是RX,是在另一端串的(在Host端的TX ...

我看了原厂给的图纸RX端也没有串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原厂给的图纸RX端也没有串电容

他只给你一半  RX另一端接的是TX,TX那里串了
给你个拓扑图

网友:
没错,串联电容,使用时做交流耦合。不用的话,就移除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给你一半  RX另一端接的是TX,TX那里串了
给你个拓扑图

这个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