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G-tool是否有window8 64bit版本?(已解决)

楼主(2014-09-18):
     电脑是windows8 64bit版本,请问版主有没有windows8 MFGtool下载工具?

网友A:
可以的,我的就是win8.1 64位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就是win8.1 64位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MfgTool_MultiPanel(Library:2.0.8),imx6Q平台烧写的,请问楼上是什么版本,能否发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就是win8.1 64位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主要驱动windows8系统识别不到,在驱动资源管理看不到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驱动windows8系统识别不到,在驱动资源管理看不到驱动。

问题怎么解决的?
没看到解决方法就变成解决了啊

楼主:
把driver的文件放在C盘里,让windows8自动搜索安装驱动,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Win7飘过,话说露珠搞开发也敢上WIN8?

网友B:
楼主你好,目前飞思卡尔官网上提供的mfgtool是在win7上可以用的,win8的应该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
win8搞开发也还行吧,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目前飞思卡尔官网上提供的mfgtool是在win7上可以用的,win8的应该是识别不了的。 ...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mfgtool吗?我们这边一直用的都是win7的系统,win8的还没有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