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mc9s12遇到中断问题

楼主(2014-09-18):
在使用mc9s12时,使用定时器0的5、6通道用于输入扑捉测频率,当5、6通道都接入同一信号,即两个扑捉中断同时发生,
如果使用位清除中断标志TIM0_TFLG1_C5F = 1; TIM0_TFLG1_C6F = 1;会出现丢中断的现象,已验证
必须使用TIM0_TFLG1 = 0x20;TIM0_TFLG1 = 0x40;才不会丢中断

网友A:
你好,楼主!
对你的问题,我一点疑问,既然要测试波形的频率,为什么要让通道5、6一起触发中断呢,为不让两者一个在上升沿,另一个在下降沿发生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对你的问题,我一点疑问,既然要测试波形的频率,为什么要让通道5、6一起触发中断呢,为不让 ...

5、6通道一起接是想验证问题,在实际运用中,也会出现同时发生中断,而采用TIM0_TFLG1 = 0x20;TIM0_TFLG1 = 0x40;方式同时接同信号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B:
有些问题,连销售方的技术支持都不确定的。

网友C:
他俩有中断优先级的关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连销售方的技术支持都不确定的。

对头,得自己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俩有中断优先级的关系不,

有,但采用位操作已确定会丢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