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RTT弱爆了,Jlink Scope来啦!

楼主(2014-09-18):
jlink示波器来啦!!
普通jlink只能同时显示10个变量,采样率为50hz
jlink pro和jlink ultra可以同时显示100个变量,采样率无限制(受限于USB带宽)

使用方法:
下载4.90e安装,
目录下找到JScope.exe启动
配置参数,如下图,选择芯片,接口类型
添加要观察的变量
启动示波器
OK

无需仿真环境,程序下载到芯片,连接jlink就可以了,也就是不需要IAR或MDK运行。
JScope不像RTT那样需要在工程中添加C文件和H文件,JLINK在后台自动读取变量并显示

官网介绍:http://www.segger.com/j-link-j-scop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什么神器?仿真器变示波器??

答对了!!

网友:
我靠一个比一个劲爆

网友:
ST-LinkV2哭晕在厕所。

网友:
调试神器。

网友:
这个哪里有啊?

网友:
我靠,大神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清楚啊,不要光显摆,欢乐大家享

添加了说明,其实很简单
这个不像RTT那样需要添加C文件和H文件,JLINK在后台自动读取变量并显示

网友C:
附加工具,似乎MDK也有的,当然,刷新率要低不少。

和RTT类似,其实哪个功能实现起来都不复杂,只不过Segger实现了这些个东西。。。

楼主:
打算搞个jlink ultra玩玩,貌似淘宝700-搞定
Pro就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加工具,似乎MDK也有的,当然,刷新率要低不少。

和RTT类似,其实哪个功能实现起来都不复杂,只不过Segg ...

是的
这个scope非常强大,以后debug太TM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scope非常强大,以后debug太TM方便了

普通Jlink V8支持吗,还是要专用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Jlink V8支持吗,还是要专用的硬件?

V8升级到4.90e后支持,不升级的没试过,估计不行

网友E:
MDK本身也有一个仿真频率计

网友F:
像是ST Link的STMStudio。但是这款不支持实时采样,只能以最高速率采样?最好能通过添加库函数支持实时采样,这样功能就强大了

网友G:
真劲爆啊,是普通的JLINK,下载个4.9e后就可以用吗?

网友:
我靠,这么牛逼。。。

网友H:
晚些时间 有可能变成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K本身也有一个仿真频率计

这个不是仿真数据,而是真实数据,无需仿真环境
即使是把程序烧写好并预留SWD或者JTAG口,连接JLINK后示波器就会显示数据,而不需要在仿真环境下(甚至不需要打开IAR,MD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是ST Link的STMStudio。但是这款不支持实时采样,只能以最高速率采样?最好能通过添加库函数支持实时采样 ...

jlink ultra应该可以实时采样,采样率是无限的,淘宝7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晚些时间 有可能变成逻辑分析仪

现在就可以了,只要把变量定义为bool型就可以了,出来的信号就是0101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劲爆啊,是普通的JLINK,下载个4.9e后就可以用吗?

是的,但普通jlink采样率太低,只有50hz
jlink ultra应该可以实时采样,采样率是无限的,淘宝700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仿真数据,而是真实数据,无需仿真环境
即使是把程序烧写好并预留SWD或者JTAG口,连接JLINK后示 ...

牛逼。调试神器。

网友:
这么厉害,我嚓

网友:
感谢分享,加上RTT调试硬件的方式更加多样了。只是我的JLINK只能观察5个变量

网友:
看来得买个ultra了

网友:
Model comparison
J-Link Model        Max. no. of variables        Max. sampling frequency
J-Link PRO (V4 or later)        100        Unlimited1
J-Link ULTRA+ (V4 or later)        100        Unlimited1
J-Link PLUS (V9 or later)        10        1 kHz
J-Link BASE (V9 or later)        10        1 kHz
J-Link EDU (V9 or later)        10        1 kHz
Other models        10        50 Hz2
1: Only limit is the bandwidth of the debug interface
2: Emulated via PC. No built-in firmware / hardware support

网友:
很早前飞思卡尔就有freemaster

网友:
刚把RTT搞定,这下又有SCope出来了,真是苦逼的工程师

网友:
调试神器!!可惜普通jlink只有50Hz,不过总比没有好

网友:
好东西,本来mdk还有个虚拟逻辑分析仪,可惜在调试模式下不能用,只能在mdk软仿能用,你说segger都有心做成硬件形式的了,mdk为啥不一起合作下搞个可调试的逻辑分析仪呢

网友:
RTT都还没怎么用过,又出来新东西了

网友:
真有这么神?下载试试

网友I:
不错啊,看来要搞个JLINK Ultra

网友J:
好东西啊 我的ST_LINK已哭晕

网友K:
下面这个ELF File 文件请问在那里找到呢??  貌似找不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普通jlink采样率太低,只有50hz
jlink ultra应该可以实时采样,采样率是无限的,淘宝700RMB ...

有没有实测过呢,这个听起来比较有用

网友M:
比Jlink RTT还牛的东西啊,支持,太牛了. 最好有人弄个详细的使用说明出来. 听说Jlink V9比其他的速度快,有牛人山寨出来了吗?希望共享下Jlink V9的烧写程序.谢谢.

网友:
用不上啊。。。。。。。。

网友:
Model comparison
J-Link Model        Max. no. of variables        Max. sampling frequency
J-Link PRO (V4 or later)        100        Unlimited1
J-Link ULTRA+ (V4 or later)        100        Unlimited1
J-Link PLUS (V9 or later)        10        1 kHz
J-Link BASE (V9 or later)        10        1 kHz
J-Link EDU (V9 or later)        10        1 kHz
Other models        10        50 Hz2

网友:
Jlink V9速度快,而V8也就50HZ的频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实测过呢,这个听起来比较有用

上面的图就是实测

网友: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这个ELF File 文件请问在那里找到呢??  貌似找不到

和hex文件一块的,IAR中的,MDK不知道

网友:
都是 ELF 格式文件

MDK : *.axf
IAR : *.out

网友:
引用 网友M:
比Jlink RTT还牛的东西啊,支持,太牛了. 最好有人弄个详细的使用说明出来. 听说Jlink V9比其他的速度快,有牛 ...

希望共享下Jlink V9的烧写程序.谢谢 !!!!

网友:
这个很骚包嘛!

网友:
一个比一个强,图形看变量。

网友:
我靠,一个比一个牛,刚看完jlink rtt,正准备在iar下实现呢,马上就来scope了,知识爆炸。

网友:
回去玩玩rtt和这个scop

网友:
不懂 表示路过

网友:
回去装上试试

网友:
50hz也差不多够我用了, 非常好, 谢谢楼主

网友:
神马情况啊

网友N:
看至60楼,你倒是说RTT哪里弱暴了?它也能输出断言信息吗?

网友:
那调试的时候不是可以省示波器啦~~~~~~

网友:
我的天啊,心脏不好啊...

网友:
不错啦,感觉让人都想花七百多买个了。
不过普通的也够用了,哪天试一下。

网友:
这个工具会方便了一些

网友:
等待山寨 PRO 版本,不知道正版的PRO版本是多少银子?

网友:
你们这些人实在太牛了

网友:
牛掰啦,赶紧去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至60楼,你倒是说RTT哪里弱暴了?它也能输出断言信息吗?

不要较真啦,楼主是个标题党,吸引下大家注意嘛!
这个功能真的不错的。

网友:
看了一下,很好,回去试试。应该和rtt各有用途,rtt在需要的时候输出,这个可能还需要分析一下数据,配合着用调试很NB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 ultra应该可以实时采样,采样率是无限的,淘宝700RMB

采样率怎么能到无限呢??实时采样的意思是,比如控制周期是10kHz,那么采集的数据点都是10kHz同步的

网友:
J-link今年是要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啊 我的ST_LINK已哭晕

ST-LINK 硬件上也支持的, 就是没有相关软件可用, 可以自己写一个

网友:
真劲爆啊

网友:
这个绝对劲爆,

网友:
不用源代码工程就能debug吗?

网友:
jlink 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O:
买个几百块的似乎很划算了。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P:
这个牛,可以log么

网友:
JLINK这是要闹哪样呀,安装文件夹里面的exe都点开试试,看看还有其他什么玩意

网友:
真牛,回去试试。。。

网友:
又是新玩意,每天都很刺激啊,昨天刚看完RTT,今天又出来Jlink Scope

网友:
哇咔咔。。。越来越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牛,可以log么

存储深度很深的,记录的图形一直都在

网友:
牛啊,不知道jlink ob支持吗

网友:
下午刚把RTT搞定,就又发现这个东西。
试了下,只要一运行scope,就发现程序不能运行了。
我用的STM32F030测试的,求解。

网友Q:
请问 lz 是 什么 意思????

是不是 这样的

void main()
{
        long  i;

        while(1)
        {
                for (i=0;i++;i<=1000)
                {

                }
        }

}

这样 用scop 添加 i变量,就能看到 三角波?????         以前都要printf 出来。现在 直接  读取变量 并在 软件上显示???   采样频率 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 lz 是 什么 意思????

是的,三角波
普通版本jlink由于采样慢,现实出来会像LZ位的一样都是随机的
jlink ultra采样率非常高,应该可以满足你说的那样输出很高的三角波,当做示波器用,可以监控100个变量,存储深度也非常大,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 lz 是 什么 意思????

不过发现,不支持结构体之类的变量,要显示之能把成员变量放到一个全局变量中

网友:
我的天,调试圣器再现江湖

网友R:
这是在变相消灭旧版本,推广新版本吗?作为一个工具控,看来要买一个 ultra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打算搞个jlink ultra玩玩,貌似淘宝700-搞定
Pro就太贵了

淘宝那个是V3版的  不是V4的   玩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淘宝那个是V3版的  不是V4的   玩不转的

淘宝总共3个卖家是700一下的,看他们介绍都是V4版本以上的啊,4.86和4.88a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在变相消灭旧版本,推广新版本吗?作为一个工具控,看来要买一个 ultra了 ...

来个团购吧,召集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756-1-1.html

网友:
这调试工具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买个几百块的似乎很划算了。

来个团购吧,召集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75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储深度很深的,记录的图形一直都在

这个是存在PC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啊,看来要搞个JLINK Ultra

来个团购吧,召集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7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