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求意见

楼主(2014-09-18):
小弟准备学习PLC,希望高手指导下如何入门学习让小弟可以少走点弯路
当然手头没有足够的硬件实物,所以如何能软入门,各位长辈多多指导。

网友A:
建议先定位学那款PLC,然后淘宝买硬件,再练习,单纯纸上谈兵进步是不大的。

网友B:
郭天祥10天学会PI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郭天祥10天学会PIC单片机...

你是做广告还是?
呵呵    PLC哦不是PIC哦,应该是你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定位学那款PLC,然后淘宝买硬件,再练习,单纯纸上谈兵进步是不大的。 ...

请问PLC学习机的价格一般在什么价位啊

网友:
plc太多种类就像单片机一样很多 关键是你做什么用途

网友:
淘一个便宜的二手货,建议OMRON CP1E

网友:
用途方向决定,如果没有方向较难坚持的,PLC在应用中学习,有问题去解决会进步很快的。

网友:
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C:
有些软件是带仿真功能的,比如三菱的Gx Developer,可以先试着画画梯形图啊

网友:
可以先下一个三菱模拟软件FX-TRN-BEG-C模拟试一下,有兴趣了再投资

网友D:
个人觉得欧姆龙的不错。刚好手头有一套闲置的(PLC+显示屏+AD模块+DA模块),楼主需要联系我。

网友:
PLC好学,用的梯形图。比单片机要简单,可以先用软件模拟。

网友:
我为了学PLC,也买了好几个PLC了。
三个OMRON的,一个三菱的,一个台达的,还缺少一个西门子的。
不要说梯形图简单,我感觉比C还复杂。跟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有点类似。
用起来远没有C语言灵活。

网友:
正要准备学,先从三菱入手吧,刚下了软件,先了解了在上PLC。也请大侠提供经验。

网友:
先从梯形图入手吧,熟悉PLC程序的运行结构。市面上三菱,欧姆龙和西门子的都比较主流,其他就是施耐德中型PLC。

网友:
1.按按钮,灯亮(学会了开关量输入输出)

网友:
PLC简单应用无非就是开关量输入输出,脉冲接收与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还有一些时间控制之类。我倒是觉得你会画电气图就会用PLC。前提是简单应用。但是要用好PLC是要花大量功夫的!

网友E:
我一个非电气专业,刚毕业就被公司要求写一个控制柜的程序,全开关量,联动很少。从没看到过PLC到写完这个程序花了一天半,运行了11年了,也没出过问题,想想年轻时胆子真够大。

网友:
找个plc的工作你就什么都会了,自己学太局限,很简单 一学就会

网友:
没有工作环境自学只能学个大概,要经过大工程的洗礼才能有长足进步。之前做治具学了一年多放弃了,治具是小单元,用不了一些高级功能,通信的话一个机体自带串口就够了,治具中都是一个PLC在孤单的运行着。这种应用场合普通单片机板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
学PLC入门容易,用好也难。可以到工控电器门店有坏点了的买个回来在线调试练手,广州惠福西见过三菱40点,要100GF币

网友:
有硬件的话,基本知识一天基本就搞个差不多,还是建议买硬件,淘宝很便宜。

网友:
感觉招聘的一般都要求会西门子的200和400

网友:
能不学就不要学,又不是一定要做这一行。

网友:
淘宝有200~400左右的plc,再买一根传输线50元左右,网上下载编译软件和学习资料,就可以真正学习了。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松下的!!

网友:
先看你工作中接触哪类牌子了 我这里台达用的多 台达plc+自带模拟DA AD+人机+伺服 全搞定了

网友:
我碰到的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小系统用的比较多,大系统施耐德、西门子用的比较多,一般学习时选择用的多的。

网友:
西门子的学习资料比较多,网上资料大把

网友:
没硬件,就学三菱,有个模拟软件的。这个行当是比较苦B的

网友:
以前学过三菱的,PLC入门不难

网友:
先找块IO板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先定个学习的PLC品牌的方向,根据自己期望从事的行业的情况来确定,因为软件的操作上、指令上、程序设计功能上还是差异比较多的。

基本上日系的三菱的GX,欧姆龙的CX,都是带软件仿真的,低端系列也能仿真。而欧美系的AB、西门子的中高端支持软件仿真(西门子低端的200的microWin是不支持的),独立的仿真软件,功能上更接近于一个软PLC产品(像AB就是一个软PLC),能部分模拟通信总线功能,多个PLC通信联调之类。

网友F:
三菱的PLC学习软件,图文并茂
http://pan.baidu.com/s/1kTp4YMj
这个是我的网盘,提供一些学习资料,自己看看 三菱101例教程,再加上学习软件。

网友:
也在学习PLC  公司给报了个班。

网友:
不同的PLC,开发技术和应用领域差别大吗?

网友:
工作中用不到的话,就很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PLC学习软件,图文并茂
http://pan.baidu.com/s/1kTp4YMj
这个是我的网盘,提供一些学习资料,自己看 ...

不错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软件是带仿真功能的,比如三菱的Gx Developer,可以先试着画画梯形图啊

恩 ,谢谢
不知道落叶知秋是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欧姆龙的不错。刚好手头有一套闲置的(PLC+显示屏+AD模块+DA模块),楼主需要联系我。 ...

上图啊。。。。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非电气专业,刚毕业就被公司要求写一个控制柜的程序,全开关量,联动很少。从没看到过PLC到写完这个 ...

这是老前辈啊 !!!!
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PLC学习软件,图文并茂
http://pan.baidu.com/s/1kTp4YMj
这个是我的网盘,提供一些学习资料,自己看 ...

谢谢,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是在网上600块买个仿西门子的学习,学了段时间接个小项目直接用上了。挣钱后立马买了套信捷的继续学

网友:
看书 仿真 上手 上案例

网友:
最好淘个二手,西门子、欧姆龙、三菱低端的就行,先从梯形图开始,接点简单的外围电路。

网友:
plc本身很简单,但一个系统就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工艺

网友:
我下载了个三菱的仿真软件,先学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嘿嘿,

网友:
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接触PLC,楼上的意见参考了!

网友:
多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非电气专业,刚毕业就被公司要求写一个控制柜的程序,全开关量,联动很少。从没看到过PLC到写完这个 ...

确实够厉害

网友:
建议淘宝买个二手的,我初学时买了个松下FP0-16T才两百块,后来接了个小项目直接就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