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板子,多通道room格式拷贝总是报错,何解?着急啊

楼主(2014-09-18):
明明两个room是一样的,结果复制room格式时AD一直报错: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rooms are members of different channel classes,着急啊,同志们知道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2016-07-20):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没有,手动复制布线改网络名称,人工跳过去

网友B:
顽疾啊        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把那个目标room里的元器件全删除,然后update新的,在copy format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顽疾啊        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把那个目标room里的元器件全删除,然后update新的,在copy format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目标room里的元器件全删除,然后update新的,在copy format 应该就差不多了 ...

改天试一试呢   哈哈哈

网友D(2017-09-14):
刚才正好也碰见了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解决问题,上面给的方法也不行。
最后自己在AD里面乱找,找到方法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是显示的不同的classes,直接找它就行。
菜单里面点project,点classes。找到倒数第3个,应该是design channel classes,其下有一个类名,点开它。右侧就有一些类的成员,把对应无法排列的room名称选中,点“>”,让该room和其它的在一起。关闭对话框,再次copy room formats就可以了。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D:
刚才正好也碰见了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解决问题,上面给的方法也不行。
最后自己在A ...

高手啊!谢谢!

网友:
用特殊粘帖行不行?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D:
刚才正好也碰见了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解决问题,上面给的方法也不行。
最后自己在A ...

牛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