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格式化成FAT32的U盘,首个扇区尽然是这样?

楼主(2014-09-18):
这是我的一个U盘,格式化成FAT32,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首个扇区竟然是如图(2)所以,分区条目完全看不懂啊, 小弟我不解是什么情况,求指教。

图(3) 是我的金士顿8Gu盘,NTFS格式的,可以看到分区条目和FAT32 是一样的,只是分区类型不同而已。

网友:
LZ想表达什么?

网友A:
楼主想说扇区结构不合乎他手里的FAT文档描述

楼主:
我想从首扇区中得到u盘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扇区结构不合乎他手里的FAT文档描述

是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也不知道原因,以前也遇到过金士顿U盘换大容量以后自己的板子就不认了,琢磨了一下没弄明白后来改用闪迪的U盘了,反正我们是赠客户一个U盘,对其他盘的兼容性不提供保证

网友B:
去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里去找,我这个是4G的。红线画出的是扇区数。

网友C:
U盘这类最好不要用NTFS格式,用FAT32最适合。

网友:
没看懂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原因,以前也遇到过金士顿U盘换大容量以后自己的板子就不认了,琢磨了一下没弄明白后来改用闪 ...

我也没辙啊,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里去找,我这个是4G的。红线画出的是扇区数。

赞一下,涨姿势

网友:
有的MBR就是这样的,最好彻底格一下,然后装载FAT32
或者如上面所说,直接找DB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里去找,我这个是4G的。红线画出的是扇区数。

确实是这样,以EB58开头的扇区,意味着不一定是第一个扇区?  并且其偏移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里去找,我这个是4G的。红线画出的是扇区数。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文档啊,我看的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这类最好不要用NTFS格式,用FAT32最适合。

就是用的FAT32啊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B:
偏移地址是否固定不清楚,看真正的物理地址用physical media方式打开磁盘。

网友D:
这就是U盘和SD这类器件的内存管理问题了吧。为了平衡每个区块的写入次数,首扇区的地址不是物理上的地址0000,读写操作时会有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地址是否固定不清楚,看真正的物理地址用physical media方式打开磁盘。

这样可就麻烦了,我程序上没法判断了啊。

网友:
FAT32还是这种格式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可就麻烦了,我程序上没法判断了啊。

MBR的0X1C6,一共四字节,你看看是不是DBR的扇区号,我这个是0x0000003F,也就是63扇区。

网友:
论坛真是什么样的能人都有 这都能分析解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R的0X1C6,一共四字节,你看看是不是DBR的扇区号,我这个是0x0000003F,也就是63扇区。 ...

不是,一串毫无头绪的数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串毫无头绪的数字。

没选对打开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R的0X1C6,一共四字节,你看看是不是DBR的扇区号,我这个是0x0000003F,也就是63扇区。 ...

这种MBR的结构和那种"常规"的MBR结构怎么区分的?是不是这种结构以“EB 58” 开头,而常规的结构不会以“EB 58” 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选对打开方式吧

不是的,我使用物理模式打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MBR的结构和那种"常规"的MBR结构怎么区分的?是不是这种结构以“EB 58” 开头,而常规的结构不会以“ ...

什么常规?FAT分区表都是EB 58开头的啊。

网友:
根据FAT手册去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U盘和SD这类器件的内存管理问题了吧。为了平衡每个区块的写入次数,首扇区的地址不是物理上的地址000 ...

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常规?FAT分区表都是EB 58开头的啊。

我的另一个U盘就是以33 C0 开头啊

网友E:
既然用winhex的话,直接用 View 下面的 Template Manager,套个Boot Sector FAT32模板,就能简单地看到数据结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用winhex的话,直接用 View 下面的 Template Manager,套个Boot Sector FAT32模板,就能简单地看到数据 ...

我的winHex 打不开这个工具,而且问题是我在单片机的程序上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另一个U盘就是以33 C0 开头啊

33C0最开头的是MBR吧,当然也不一定是33C0。
你要找到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可能我刚才没说明白。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另一个U盘就是以33 C0 开头啊

我好像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开始那个首扇区即分区第一个扇区,也就是中间没有保留扇区。所以扇区的大小正好是那几个字节。而且我验证了下,将U盘低格了,显示的容量是0.97G,之前显示的0.99G,正好是63个扇区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C0最开头的是MBR吧,当然也不一定是33C0。
你要找到EB58开头的那个扇区,可能我刚才没说明白。抱歉。 ...

我想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开始那个首扇区即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也就是中间没有保留扇区,所以扇区的大小正好是那几个字节。而且我验证了下,将U盘低格了,显示的容量是0.97G,之前显示的0.99G,正好是63个扇区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开始那个首扇区即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也就是中间没有保留扇区,所以扇区的大小正 ...

我这一个十几G的U盘,DBR都在几千个扇区之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个十几G的U盘,DBR都在几千个扇区之后了。

这不浪费了很多空间,看有没有办法缩小点。

网友F:
有的U盘没有MBR, 其第一个扇区就是DBR:  如果第一个字节为0XEB或0XE9,则认为是DBR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U盘没有MBR, 其第一个扇区就是DBR:  如果第一个字节为0XEB或0XE9,则认为是DBR ...

是的,我后来一愣发现这不就是DBR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只可惜小弟没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