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篇关于运动控制技术中的速度前瞻算法的论文

楼主(2014-09-18):
      分享两篇关于运动控制技术中的速度前瞻算法的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和一篇硕士论文,
这两篇论文很有典型意义和实际作用,我几年前就是根据里面的思想实现了该功能。可以
帮助同行们去学习借鉴,以少走弯路。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论文

网友:
佩服楼主能实现前瞻算法的代码!

网友:
标记,运动控制速度前瞻算法

网友:
ma r k!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对前瞻算法是很有研究的,能说一点四轴五轴的前瞻与三轴的前瞻的区别。

网友:
速度前瞻算法 正需要,谢谢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运动控制,最近在搞DSP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
楼主能把论文里面的思想实现,很牛逼

网友A(2015-01-15):
已下载。
注意,这2篇是KDL和NH格式的,不是PDF,我还在找打开的软件。

网友B:
有个转成pdf格式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
注意,这2篇是KDL和NH格式的,不是PDF,我还在找打开的软件。

我们有运动控制器专用芯片,自己设计的.有兴趣了解吗?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转成pdf格式上传一下

我们有运动控制专用芯片,自己设计的.有兴趣了解吗?加995971182

网友(2015-05-13):
ths,用CAJViewer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