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4-09-18):
一般采用10uf和0.1uf并联,对于贴片电容,0.1uf 可以选用X7R,Y5V等材料的电容,10uf一般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如钽电容,请问10uf的电容可以采用X7R,X5R等材质的无极性电容代替吗?

网友:
可以,但是好像ESR不够。。

楼主:
10uf和0.1uf一个滤除低频,一个滤除高频。如果两个电容采用同一材质X7R或X5R,是不是就不用10uf和0.1uf并联了,直接用10uf就行了?因为同一材质的电容并联,仅仅相当于一个10.01uf的电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肯定不一樣,還要考慮到環路響應和線路佈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10uf和0.1uf一个滤除低频,一个滤除高频。如果两个电容采用同一材质X7R或X5R,是不是就不用10uf和0.1uf并联 ...

电容除了容抗还有感抗,也可以说一个电容相当于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的串联,当频率很高时这个电感的阻隔作用就变大了。 10UF电容  电容大同时电感也大   0.1UF电容 电容小但电感也小

网友:
可以啊,ESR更小。

网友:
一般用钽电容

楼主:
电解电容要贵不少

网友(2016-01-06):
大容量的最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