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做直流无刷电机闭环调速?

楼主(2014-09-18):
之前做过stm32控制普通直流电机的项目,速度环闭环控制,反馈就是电机的编码器咯,电机功率很小的10W,电压12V,所以就不管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大不大的问题了。
现在开始要做个功率稍微大一些的,stm32控制100w 24v 的BLDC。
看过一些论文,小论文讲得比较面,没说具体怎么测怎么接线之类,所以存在一些疑问来请大家给我科普一下。

电机接线我大概看懂了,这是某产品的接线实例,电机是他家的,驱动器也是他家的。

我的疑问是:
1、无刷直流电机做速度环,反馈是不是也是可以安装的编码器信号?
2、既然霍尔能反应出转子的位置,能不能把霍尔信号作为转速反馈信号呢?个人感觉除了分辨率差一些应该没别的区别啊
3、看到一些资料说到直流电机不能直接起动,因为起动瞬间会有较大的起动电流,那我这里是不是要加个电流环?
4、双闭环调速就是转速+电流调速,转速我比较理解,慢了就加速(就是增大工作电压)。电流环没做过所以有困惑,电流一般如何检测(加个精密电阻然后用U/R可以吗?),电流检测之后后续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5、现成的驱动器成本挺高的,自己做驱动器的话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问题不是白问的,作为回报,我贡献几个新鲜的论文给大家,我只看了几篇,边看边等回复。

编辑原因:增加问题5

网友A:
特别想找个简单的电机控制学习板,就类似这样的无刷的,楼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想找个简单的电机控制学习板,就类似这样的无刷的,楼主有吗?

这个真没有,有必要买个吗?我直接买套实物得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飞思卡尔k70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方案,飞思卡尔官网上就有的,那个是3闭环控制,多了一个位置量,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方案

网友:
资料很好,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有,有必要买个吗?我直接买套实物得了...

实物?  你的意思是成品吗?  那很贵吧?

网友(2015-04-07):
负载会突然变化的速度的恒速控制,努力学习中。。。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2016-06-01):
又挖坟、这块我研究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