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过流保护措施

楼主(2014-09-18):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其中要求对110V进行过流保护,过流点设定在3A,直接用串电阻,两端取电压,再分压用393之类的比较器,可行吗?各位有什么跟好的方法吗?

网友:
交流 直接有过流继电器, 直流没听说过, 不过用分流器采样的话应该电压比较小吧?不用分压了 直接比较就行。

网友A:
说真的3A过流保护还用不着运放,直接用三极管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3A过流保护还用不着运放,直接用三极管电路就行了。

我考虑的是电压比较高   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