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12V输入,48V左右输出的DC芯片

楼主(2014-09-18):
如题,有个项目需要将12V升压到 42——48V之间,输出电流最大50mA。有没有能直接用的芯片?

网友A:
直接用是什么意思?升压电路肯定要用到电感的。所以没有直接用的电路,买现成升压模块也不错

网友B:
万能又好用又便宜的34063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又好用又便宜的34063路过。。。。。。。。。。。。。

听说34063电压到40V以上的时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是什么意思?升压电路肯定要用到电感的。所以没有直接用的电路,买现成升压模块也不错 ...

有电感的,意思是比如用34063这样的芯片,对芯片的供电电路和输出电路都要进行处理,想找找宽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