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式ACDC电源设计的疑问

楼主(2014-09-18):
最近设计一款LED的调光灯,交流部分用LD7535这颗芯片做负反馈式ACDC出20伏和5V,分别给LED的DCDC恒流源和MCU使用。
在电源设计方面我是新手,刚刚接触,问题很多,想向坛子里的高手请教一下,争取做好。
ACDC电路以及layout在附件中,画图工具使用的是AD10。
电路图如下

在上电后没开灯的时候,LD7535的MOS驱动脚GATE(OUT)的波形是连续的,COMP脚上为1.2V电压。
在开灯以后,因为DCDC恒流源芯片的打开关闭,造成20V电压有约1V的纹波,频率同DCDC恒流源PWM调光频率250hz。
经过光耦的反馈,在LD7535的COMP脚上能看到0V到将近6V的电压跳变,GATE(OUT)脚也会关闭打开。如下图:

波形放大后如下图所示
其中黄色为MOS驱动脚GATE(OUT),蓝色为CS,紫色为反馈电压(COMP).

相关文档如下:

楼主:
整个板子发烫比较严重,LD7535设计频率是100khz,为的是使变压器能尽量的小。设计20V输出功率是8W,实际使用不超过5W,即使如此,开机不到10分钟,MOS管,变压器的温升都超过了40度,虽然还未见到异常或者损坏,但是总觉得这个温升比我想的要高,且和DCDC恒流源芯片以及灯珠封在一个球泡灯内,怀疑会因为散热不佳导致其他芯片异常,比如MCU等。

楼主:
下图为关闭灯光时候的波形,
20伏上有1K的到地电阻作为伪负载
3.3V上约有20多毫安的电流维持MCU及RF芯片工作。

此时的20V,3V以及AP431的偏置电压

打开LED后的20V,3V以及AP431的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