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W6.3 写的程序 温度选择开关 AD子程序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8):
            AD1_GetChanValue(TempMode_ch,&FiltedTempModeADValue);

            if(0<(byte)(FiltedTempModeADValue)<60){     //档位电压值1.05V
                  TempModeStatus=16;       //制冷第6档
                  PTDD_PTDD5=1;
            }else if(60<=(byte)(FiltedTempModeADValue)<72){    //档位电压值1.29V
                  TempModeStatus=15;       //制冷第5档
                  PTDD_PTDD5=0;
            }
            else if(73<=FiltedTempModeADValue<=84){    //档位电压值1.53V
                  TempModeStatus=14;      //制冷第4档
            }
            else if(85<=FiltedTempModeADValue<=97){    //档位电压值1.77V
                  TempModeStatus=13;       //制冷第3档
            }
            else if(98<=FiltedTempModeADValue<=108){   //档位电压值2V
                  TempModeStatus=12;      //制冷第2档
            }
            else if(109<=FiltedTempModeADValue<=121){  //档位电压值2.25V
                  TempModeStatus=11;       //制冷第1档
            }
            else if(122<=FiltedTempModeADValue<=134){  //档位电压值2.5V
                  TempModeStatus=0;    //0档  中间位置
            }
            else if(135<=FiltedTempModeADValue<=145){  //档位电压值2.72V
                  TempModeStatus=1;       //制热第1档
                   PTDD_PTDD5=0;
            }
            else if(146<=FiltedTempModeADValue<=157){  //档位电压值2.94V
                  TempModeStatus=2;      //制热第2档
                  PTDD_PTDD5=1;
            }
            else if(158<=FiltedTempModeADValue<=168){  //档位电压值3.16V
                  TempModeStatus=3;       //制热第3档
                   PTDD_PTDD5=0;
            }
            else if(169<=FiltedTempModeADValue<=180){  //档位电压值3.4V
                  TempModeStatus=4;      //制热第4档
                   PTDD_PTDD5=1;
            }
            else if(181<=FiltedTempModeADValue<=192){  //档位电压值3.64V
                  TempModeStatus=5;       //制热第5档
                  PTDD_PTDD5=0;
            }
            else if(193<=FiltedTempModeADValue<=255){  //档位电压值3.89V
                  TempModeStatus=6;       //制热第6档
                  PTDD_PTDD5=1;
            }

10MS运行一次的小程序,连上硬件后运行仿真,FiltedTempModeADValue的值不在59以内时(60以上别的数据), TempModeStatus为什么一直为16?????
换到KEIL里头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好吧    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非得把那个小范围用&& 分开,
if((0<FiltedTempModeADValue) && (FiltedTempModeADValue<60)){}
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