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4V开关电源改成50V

楼主(2014-09-18):
RT,手头有一个24V开关电源,里面电路是TL494的,要改成50V是不是把1脚的反馈电阻比例改下,再把输出电容耐压改高就可以了?对电源不是很懂,求指导,如果太复杂就算了。

网友A:
24改30还可以只改反馈,改50就要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
重搞个新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改30还可以只改反馈,改50就要重绕变压器了。

谢大师,明白了,那两个开关电源可以直接串吗,负极是不是和地连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大师,明白了,那两个开关电源可以直接串吗,负极是不是和地连一起了。 ...

工业开关电源一般负极和外壳绝缘,但不建议串,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开关电源一般负极和外壳绝缘,但不建议串,容易出问题。

谢了,看来重买一个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开关电源一般负极和外壳绝缘,但不建议串,容易出问题。

大师,一般容易出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改30还可以只改反馈,改50就要重绕变压器了。

如果原本的设计占空比较小,是不是有希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改30还可以只改反馈,改50就要重绕变压器了。

如果是兼容110V的那种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兼容110V的那种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吧?

此话怎讲?

网友:
还要注意电压调高了电流就会变小,因功率是恒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兼容110V的那种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吧?

还是要按照大师说的那样。

网友:
因为可以做到AC110V=》DC24V的变压器与仅需AC220V=》DC50V的匝比要求差不多。
不过要考虑改动后输出端的调整电路的元件(如电压反馈电阻)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建议还是重新买一个好,毕竟50V那么高的电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变压器受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一般容易出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环路补偿不好容易振荡。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不安全。我觉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本的设计占空比较小,是不是有希望啊

是,但成品电源很少会设计成那样,对这种老掉牙的TL494电源来说,成本是主要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兼容110V的那种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吧?

不行的,这种TL494半桥拓扑在110V档时是倍压整流,高压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和220V是一样的。

网友:
电压差的不是太多可以这样改,因为设计的时候留有调节余量,像这种电压差的太多的就要重新绕变压器,改变匝数

网友:
不仅是电容耐压 还有输出功率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路补偿不好容易振荡。

它这是两个输出端串联啊,跟两个DCDC首尾串联不一样啊。不明白两个隔离的次级串联跟环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但成品电源很少会设计成那样,对这种老掉牙的TL494电源来说,成本是主要因素。 ...

那电压往低调了是没啥问题(PS电流在一定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这种TL494半桥拓扑在110V档时是倍压整流,高压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和220V是一样的。 ...

正好有个同事准备买2个DCDC串联(DCDC也是隔离的),我跟他说感觉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感觉控制时钟不同步,两者容易干扰对方,我想这就是很多芯片都带时钟同步的作用。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这是两个输出端串联啊,跟两个DCDC首尾串联不一样啊。不明白两个隔离的次级串联跟环路有什么关系? ...

我说的是容易出问题,没说一定出问题,差的电源环路补偿做得不好,在瞬间过载的情况下(例如负载是大功率电机)可能会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容易出问题,没说一定出问题,差的电源环路补偿做得不好,在瞬间过载的情况下(例如负载是大功率 ...

这个2个输出串联有啥关系啊,您说的貌似没说明白啊。单路输出不也这样么。

网友:
就算可以,那些滤波电容,吸收电容什么的都要换,反射电压还不能太高,会炸管,要考虑很多问题,还不如买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2个输出串联有啥关系啊,您说的貌似没说明白啊。单路输出不也这样么。 ...

我对这种TL494自激启动他激驱动的半桥拓扑研究得不深,没做过定性分析,如果按照buck拓扑来来看,次级LC有个谐振峰,补偿不好的话负载阶跃会有比较大的振铃,此时如果再串入另一个特性近似的电源,直觉感觉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这种TL494半桥拓扑在110V档时是倍压整流,高压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和220V是一样的。 ...

嗯,那种带110/220切换开关的确实是倍压整流
我怎么就想到了90V~240V的那种开关电源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那种带110/220切换开关的确实是倍压整流
我怎么就想到了90V~240V的那种开关电源了呢?  ...

90~240,那种几十W的一般是反激,过百W的是PFC加准谐振或者LLC,都是最近十几年MOSFET广泛普及后才兴起的拓扑,这种TL494半桥拓扑都可以追溯到286年代的AT电源了。
不过无论哪种拓扑,24改50基本上不可行,改动太大,浪费的时间和精力远高于再买一个48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种TL494自激启动他激驱动的半桥拓扑研究得不深,没做过定性分析,如果按照buck拓扑来来看,次级LC ...

了解,LC的2阶级点么。 但是2个次级各走各得回路,地都不一样。感觉从环路方面解释这个问题不对吧。

网友B:
楼主看下这个帖子http://bbs.21dianyuan.com/132067.html,这个帖子连输出串联需要的保护也有提到。
建议折腾折腾串联一下试试,反正无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了解,LC的2阶级点么。 但是2个次级各走各得回路,地都不一样。感觉从环路方面解释这个问题不对吧。 ...

负载也是环路的一部分啊,在环路里面串一个电压源,咱们仿真环路特性时不都是这么搞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这个帖子http://bbs.21dianyuan.com/132067.html,这个帖子连输出串联需要的保护也有提到。
建议折 ...

是可以试试,刚刚看到明纬的FAQ里面也有提到,可以串联,只需在输出分别并保护二极管。

网友:
改的话要注意:输出整流管、电容、变压器。还要注意辅助供电取电方式,避免TL494过压。
不建议你改,很多工业模块上电启动是自激启动,改不好容易烧机。直接买48V模块比较稳妥。

网友:
不建议你改,很多工业模块上电启动是自激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也是环路的一部分啊,在环路里面串一个电压源,咱们仿真环路特性时不都是这么搞的么。 ...

交流时电压源相当于短路,所以不影响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时电压源相当于短路,所以不影响的吗。

但是串进去这个是交流电压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串进去这个是交流电压源呢?

如何单个电源做的好,应该不影响吧。
而且负载跟这个电压源串联,一般电压源内阻远小于负载,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一个,改动太麻烦!

网友:
差距太大,可能需修改变压器绕组

网友:
重新购买乃是上上策

网友:
变压器,元件耐压,环路要变,买新的合算

网友:
输入电压不变输入级可以不变,但是变压器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单个电源做的好,应该不影响吧。
而且负载跟这个电压源串联,一般电压源内阻远小于负载,所以影响不 ...

所以我说的是极端情况,上电、瞬间过载或开路之类的,触发到电源交流内阻变大的振铃区……

网友:
理论上不能!!!因为输出电压的改变,变压器的匝比等需要做调整。另外,如果短期或是轻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