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4432频谱

楼主(2014-09-18):
我想问一下 si4432 在什么情况下的频谱是红框里的那样的
什么 模式 fsk gsk 跳频?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测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测试设备?

45块钱的电视棒

网友:
哈哈sdr#我也这样搞,握个爪

网友:
求科普,这是要做什么啊。

楼主:
用来看效果

网友:
楼主那个是啥软件啊  好牛啊

网友:
sDR.能否给培训下

网友B:
关键字 RTL SDR  DVB-T超低成本软件无线电

网友:
好东西呀,能说说这软件能干点啥吗

网友:
我也去看看这东西是不是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 RTL SDR  DVB-T超低成本软件无线电

RTL SDR  DVB-T,百度了一下,是个好东西

网友:
我觉得是GFSK
不知道是不是手册里这个图:

楼主:
直接用不好用 配上matlab 就好用了

楼主:
时域的 信号是这样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不好用 配上matlab 就好用了

弄起麻烦不,楼主有相关教程连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起麻烦不,楼主有相关教程连接没?

可以去linux下用GUN Radio选频滤波fft图形化,当然要实现自己的还是要自己动手编程

网友:
可以干嘛呀

楼主:
这个好像清楚点

楼主:
顺便问下应该怎么去掉噪音?

网友:
啊?这样也行?请楼主稍微讲下如何搭建这样廉价的测试系统。

网友:
标记一下LZ用的工具

楼主:
这样看是不是跳频通讯?

楼主:
一远一近两模块

网友:
这个软件真的是涨姿势啊

网友(2014-11-07):
好想知道楼主的测试软件怎么搞的

网友:
LZ的图好高端啊 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