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压力传感器,称重范围大概在10g到1000g之间

楼主(2014-09-18):
灵敏度也在10g左右的,最好是比较便宜,好买到的。是平面接触式的测量物体重量。使用寿命至少要在2年以上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A:
供传感器的电源也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传感器的电源也重要

3.3 ~5v之间

网友:
称量1000以下,买个2kg的就可以了,精度要求10g,那就随便淘宝买了,都能满足的,形状尺寸自己看着合适就好

网友B:
这个精度要求淘宝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要求淘宝随便买

呵呵,推荐一些吧。我搜了半天了。不知道你说的是ic式的还是材料式的。我想要材料式的。最好面积能在5*5cm ~10*10cm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传感器的电源也重要

请教个问题,我们原来做的ad的电源都是普通的稳压片子,直接给传感器5v供电,但是ad的基准不接高精度基准,而是用这个5v用两个高精度低温漂电阻分压,这样电压波动的时候基准也随之波动,来抵消一部分波动,不知这样是否合理?公司是专门做衡器的,只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们原来做的ad的电源都是普通的稳压片子,直接给传感器5v供电,但是ad的基准不接高精度基准 ...

为什么不弄个好点的稳压电源啊?芯片内部基准电压跟采集电压啥关系。估计只有芯片厂家说的清吧。不过思路倒是很清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们原来做的ad的电源都是普通的稳压片子,直接给传感器5v供电,但是ad的基准不接高精度基准 ...

坚持你自己的,公司专业衡器不会错的,别听那些个外行凭想当然似的道听途说要什么高精度电源,一般应用,78系列的就可以。电源低压的用LDO。

网友C:
公司做产品上淘宝购买配件有点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们原来做的ad的电源都是普通的稳压片子,直接给传感器5v供电,但是ad的基准不接高精度基准 ...

这里高手如林你多听听他们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做产品上淘宝购买配件有点扯淡

有什么扯淡,你电子市场区逛买的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