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在HCS08微控制器上使用FLASH存储器模拟EEPROM

楼主(2014-09-18):
(图片)

网友:
提供的资料表述不够准确

更加准确的说法是
在HCS08微控制器上使用FLASH存储器模拟FLASH

FLASH ROM和EEPROM,虽然都是存储体ROM,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FLASH ROM是需要擦除了之后,让ROM变成了0xff之后,才能再次写入数据
例如:在FLASH ROM里面原来是0x74,现在是要把这个数据更改为0x83,

那么就要把FLASH ROM擦除,让ROM变成变成0xff,然后再写入0x83

EEPROM是可以直接被改写的,
例如,原来是0x74,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据改写成0x83

对FLASH ROM的操作,比起对EEPROM的操作,多了擦除这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