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 合理定价与市场打通

楼主(2014-09-18):
大家认为外置式的胎压监测系统的合理定价是多少用户才会接受?如何打通胎压市场?

欢迎有相关经验的销售人员发表意见。

网友:
外置70没利润!何为利润?

网友A:
价格参考TB就可以,渠道可以试下汽配市场

网友B:
觉得关键是要性能稳定,价格比市场产品稍低点才有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的70元一只左右差不多了。估计也没什么利润。市场国外的较大,国内还是靠4S店和x宝,其它渠道量不行 ...

谢谢,仁兄是做汽车电子销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参考TB就可以,渠道可以试下汽配市场

好建议,价格还是要尽量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关键是要性能稳定,价格比市场产品稍低点才有竞争力

好的产品不一定卖的就好,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找一个懂这一块的销售很重要

网友:
一套300多吧

网友:
哈哈,没钱买车,不过可以把价格分层,高中低,三个价位的车分开卖

网友:
怎样外置啊?

楼主:
300会亏本的

楼主:
嗯,是啊,从外置的搞起

网友:
这东西主要还是要靠先推广概念吧。。。最好找个类似消防推销灭火器那种性质的单位联合可能有钱景

网友D:
不懂行情也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行情也顶一下

网友E:
去跟4S店合作,让4S店作为赠品提供给车主使用,额,你收成本,4S店有办法连本带利的收回来,这么实用的装置,算是双赢,好过那些雨伞啊,水杯之类二代赠品,,

网友F:
做一下市场调研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跟4S店合作,让4S店作为赠品提供给车主使用,额,你收成本,4S店有办法连本带利的收回来,这么实用的装置 ...

这个东西 成本太高,几百块成本做赠品是不是太大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下市场调研先

怎么做市场调研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 成本太高,几百块成本做赠品是不是太大方了

名义上是赠品,去跟4S店沟通下,羊毛出在羊身上,关键这个对车主本身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名义上是赠品,去跟4S店沟通下,羊毛出在羊身上,关键这个对车主本身有益 ...

  可以尝试

网友E:
定价是否合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有利润空间,4S有利润空间,以赠品的出现,

一般现在购车优惠几个点还送大礼包这种操作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价是否合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有利润空间,4S有利润空间,以赠品的出现,

一般现在购车优惠几个点还送大 ...

和4S店合作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觉得通过网络做一些策划宣传,在通过电商高一些活动,可能受众面会更大,只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

网友G:
以用户的角度来说,外置式的胎压监测寿命如何?如果保修5年的话,100元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用户的角度来说,外置式的胎压监测寿命如何?如果保修5年的话,100元也值得 ...

正常实用是不会有问题的,100块钱只是一个轮胎了,一套要600块

网友:
很多車內置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常实用是不会有问题的,100块钱只是一个轮胎了,一套要600块

一般开车人的心态(不是发烧友)应该是要看性价比吧。
装上胎压监测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爆胎?(我目前轮胎破都是扎到钉子,这个能监测?),轮胎不合格产生的瞬间破裂是没办法预防的吧。
坏处是
1.误报警(我的车发生过几次了,后来我都不管它了)
2.外置式会不会被偷?
3.付出的金钱
4.坏了要修

在我看,如果是好东西,定价不是问题,但是要如何解决人们对装了这个系统只是增加麻烦的疑虑,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开车人的心态(不是发烧友)应该是要看性价比吧。
装上胎压监测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爆胎?(我目前轮胎 ...

一般开车人的心态(不是发烧友)应该是要看性价比吧。
装上胎压监测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爆胎?(我目前轮胎破都是扎到钉子,这个能监测?),轮胎不合格产生的瞬间破裂是没办法预防的吧。
坏处是
1.误报警(我的车发生过几次了,后来我都不管它了)
2.外置式会不会被偷?
3.付出的金钱
4.坏了要修

在我看,如果是好东西,定价不是问题,但是要如何解决人们对装了这个系统只是增加麻烦的疑虑,是个问题。

车胎扎到钉子,会慢撒气,这个肯定可以检测的到,不过会有一个时间的滞后,瞬间破裂这个目前是很难预防的。

误报警问题是产品的瑕疵,正常情况是不会误报警的,通信或者检测传感器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误报警。

外置的一般不会被偷,因为需要专业的工具才可以拆下来,即使别人偷去了他也用不了,所以偷它的意义不大。

如果坏掉的话,需要直接换新的,除了电池,这个东西基本是一次性的。

兄弟感谢你对本帖回答。

楼主:
顶配的车一般会有,大部分车都不会标配,

网友H(2014-10-28):
刚装完内置一个月的路过,定价5百多,不包括安装费用,感觉价格还是合理的,牌子就不说了,免得广告嫌疑,目前使用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装完内置一个月的路过,定价5百多,不包括安装费用,感觉价格还是合理的,牌子就不说了,免得广告嫌疑, ...

你好,为啥没有考虑外置的呢,使用起来 感觉怎么样啊?哪里有不足的地方?

网友H:
个人外观上看着不是很舒服,装着又比较显眼,容易被盗,万一有漏气的,充气也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外观上看着不是很舒服,装着又比较显眼,容易被盗,万一有漏气的,充气也很不方便 ...

  你安装内置的 安装费要多少钱?能换电池吗?

网友H:
回复楼上的
费用这个没得地区有差别,一般也就100左右
据说寿命7-8年,我只要能坚持5-6年也差不多了,想换电池还是可以的,装前,我看过,那个灌胶打的不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楼上的
费用这个没得地区有差别,一般也就100左右
据说寿命7-8年,我只要能坚持5-6年也差不多了,想换 ...

做动态平衡了吧,估计5-6年都用不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做动态平衡了吧,估计5-6年都用不到

轮胎是要做动平衡的,那个玩意一个有30几克。本来轮胎磨损也不是很有规律,所以这个动态平衡少不了,顺便可以把前后轮胎交换

车感差的,还是装一个比较好,免得轮胎扎破了,把轮胎压坏才发现就麻烦了。也就一个轮胎的价格~~

我买的那个结构电池可以换的,我看过,能拆,不是全树脂密封的,就是胶水,压下去还会动,那个盖子,厂家留了后门,只是可能买不到好的,锂亚电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安装内置的 安装费要多少钱?能换电池吗?

我上x宝买的,499元,安装费120,校平衡60,有次扎了东西,一天漏0.1mp也可以检测到,感觉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x宝买的,499元,安装费120,校平衡60,有次扎了东西,一天漏0.1mp也可以检测到,感觉比较实用 ...

哪个牌子的啊?用了多久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轮胎是要做动平衡的,那个玩意一个有30几克。本来轮胎磨损也不是很有规律,所以这个动态平衡少不了,顺便 ...

动态平衡还是要做的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胎压检测的比较性,哈哈,向你这么有觉悟的少啊。
能换电池的应该是新款,这种比较好啊,不浪费,没电了就去换,不过就是换起来麻烦,还要手工费的吧。

网友:
好的产品不一定卖的就好,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找一个懂这一块的销售很重要

网友J:
我在的公司就是做TPMS的,上个月中旬区香港参展,客人普遍的心里价位是基本款(4个传感器+接收显示主机)在两百以内,成本都收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的公司就是做TPMS的,上个月中旬区香港参展,客人普遍的心里价位是基本款(4个传感器+接收显示主机)在 ...

你们公司做的是内置还是外置? 控制在200以内,实在难,芯片成本太贵了,没办法,垄断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哪个牌子的啊?用了多久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个牌子,用到现在还算没问题,不过车子也开得才半年多了才开4000左右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牌子,用到现在还算没问题,不过车子也开得才半年多了才开4000左右公里, ...

兄弟,检测到的胎压与实际胎压准不准?有没有误报警、电池情况怎么样?

网友I:
从没误报,准的,没电池,自己接锁头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没误报,准的,没电池,自己接锁头电源

接线出来,感觉方便吗?
兄弟做哪一行业的?

网友I:
它已提供12v到5v电源头,线很长,直接从前仪表台边橡皮包边内过到保险盒,,很容易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它已提供12v到5v电源头,线很长,直接从前仪表台边橡皮包边内过到保险盒,,很容易装 ...

这样供电就不是问你了啊,那个内置的胎压传感器电池的使用寿命大概是多久?
现在很多人认为胎压检测没有用,可能是爆胎的概率不是特别高吧。

网友I:
详细说明,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详细说明,你可以搜一下

参数看上去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做的是内置还是外置? 控制在200以内,实在难,芯片成本太贵了,没办法,垄断一样 ...

都有做,后装市场主要是外置的,前装市场都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有做,后装市场主要是外置的,前装市场都是内置的

内置的受欢迎还是外置的受欢迎?貌似买用内置的比较多。
兄弟加我扣扣 六零久七久三八零零,和你聊聊。

网友K:
这个应该不能超过600,不然没人愿意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不能超过600,不然没人愿意要的

兄弟是做胎压的?

网友L(2014-11-29):
前几天整了一套过来试试,外置的,总觉得自己安装的话比较麻烦,价格大致是四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整了一套过来试试,外置的,总觉得自己安装的话比较麻烦,价格大致是四百多吧。 ...

这个价格比较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注下,还没注意价格

网友:
tmps外置的,那个检测温度、压力的设备装哪里呢,气门?

楼主:
装载气门芯的,拧上去固定住,装起来还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