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求助,光耦拉高了,还是有输出

楼主(2014-09-19):
控制输出光耦拉高了,还是有输出,拉高瞬间输出是没有,过一两秒,又有输出了,输出是不稳的,一直再跳,我那示波器探头接触MOSFET 栅极,输出就没了,此时,G有0.15的电压,是不是,mosFET结电容电没放完,还是环路震荡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是不是q3 或q4  mos管烧坏了?我一开始调试的时候,也烧坏过,故障现象就是关不断输出。

网友A:
调试电流的时候,记得电压不要设置太高,散热不好时会烧mos管。
btw 你是自己重新制板还是论坛里面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电流的时候,记得电压不要设置太高,散热不好时会烧mos管。
btw 你是自己重新制板还是论坛里面买的? ...

我用覆铜板自己制的,我换下MOSfet试试,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光耦有有问题,断开R34看看是否可以!,如果可以关闭的话说明光耦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电流的时候,记得电压不要设置太高,散热不好时会烧mos管。
btw 你是自己重新制板还是论坛里面买的? ...

换新的没用,应该不是MOSFE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光耦有有问题,断开R34看看是否可以!,如果可以关闭的话说明光耦漏电流太大 ...

断开是没输出,我用光耦开始用TLP521的,后来用pc817,也一样。是不是我买的光耦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是没输出,我用光耦开始用TLP521的,后来用pc817,也一样。是不是我买的光耦太差了, ...

工作时能输出稳定电压吗?如果可以只能是光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时能输出稳定电压吗?如果可以只能是光耦的问题

工作输出正常,我把R52断了,光耦输入悬空,还是有输出,输出再跳;应该是光耦三极管那,漏电流大,我把R34从1k,改为5.1K,此时输出稳定了,但不是我要给的输出

网友B:
输出正常就是光耦的问题,换别的试试,换前先用万用表测测两端电阻,R34值不能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正常就是光耦的问题,换别的试试,换前先用万用表测测两端电阻,R34值不能随便改! ...

恩,好的,现在手头没多的光耦,光耦两头电阻大概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现在手头没多的光耦,光耦两头电阻大概多少?

你的光耦tlp521的3脚下拉10K至地了吗?因为早期春风的电路里面是没有下拉至地的。
我重新画板时用tlp521,4脚上拉1K至12V,3脚下拉10K至地,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定要注意变压器的同名端问题:如果输出电压不对的话,先测一下C5两端的电压是不是比期望输出的电压大,如果小的话,肯定是同名端没有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tlp521的3脚下拉10K至地了吗?因为早期春风的电路里面是没有下拉至地的。
我重新画板时用tlp521 ...

谢谢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tlp521的3脚下拉10K至地了吗?因为早期春风的电路里面是没有下拉至地的。
我重新画板时用tlp521 ...

你能把你的电路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7%BC%A9%E7%9A%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0813&highlight=%E6%B5%93%E7%BC%A9%E7%9A%84

非常感谢,加下拉电阻好使了,谢谢你

网友B:
原来是电路有问题呀,哈哈,我误导了抱歉。也怪你图没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电路有问题呀,哈哈,我误导了抱歉。也怪你图没贴全!

没有误导啦。谢谢你,

网友:
这是个比较严重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