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4外部看门狗兼程序下载电路探讨

楼主(2014-09-19):
各位大侠:
      对于使用外部看门狗的电路一直很纠结,因为外部看门狗复位RSET引脚与程序下载J-Link与JTAG引脚公用。
比如K60外部复位为低电平复位,现在我常用的复位芯片为MAX706。
因此电路工作状态有两种:
1.在芯片正常工作时,需要将RESET引脚接在单片机RESET引脚上,启用外部看门狗;
2.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又需要将RESET引脚与外部看门狗断开,以便J-link正常烧写调试工作。
导致的问题是:
    至少需要一个跳帽连接外部看门狗复位引脚WDO与MCU的RESET引脚,实现上述功能。
实现方式见图片
1. 单跳帽 —— 采用一个跳帽连接,启用外部看门狗;
2. 双跳帽 —— 采用三针排针进行跳线,跳帽在WDT时表示连接外部看门狗,跳帽在DEBUG时表示下载调试程序。
       各位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巧妙的电路能够实现程序下载时与正常工作时看门狗电路自动切换,之前记得有通过
二极管组合与门的方式实现该功能。不知道我意思描述清楚没得,总之想要得到的结果就是同时满足外部看门狗复位及程序下载调试,不需要用跳帽切换。
欢迎各位一起探讨学习!

感谢9楼老大说出了解决办法!!!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电路,9楼威武!!

楼主:
咋就没有人气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电路啊!

网友:
很好。我一般用下图。以前MCU为华帮78P516。问下K60要加外看门狗吗?

网友A:
很好,以前使用706都是只用看门狗,低压检测都没用上。楼主,那两个分压电路要不要注意什么啊,5%精度可以吗,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电阻的,为了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以前使用706都是只用看门狗,低压检测都没用上。楼主,那两个分压电路要不要注意什么啊,5%精度可以 ...

5%可以的,阻值没得要求得,只要电流合适就行,但是阻抗大点有好出。电源检测范围比较大,不同厂家范围有差别,具体参考datasheet。我主要是想如何取消掉跳帽

网友:
能采用自动切换的电路是上策。

网友B:
学习了,做仪表的,从来不用看门狗。

网友:
用第一种方法,确实,在批量生产的的时候能方便,直接烧好程序,让产线测试组装时加上跳帽,第二种会有跳错的可能性。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C:
你看MAX706数据手册中应用电路的最后一张图,串了一个4.7K电阻。
这样就可以同时使用仿真器和看门口了。
相当于仿真器的优先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MAX706数据手册中应用电路的最后一张图,串了一个4.7K电阻。
这样就可以同时使用仿真器和看门口了。
相 ...

嗯,真正正确简单的复位电路,谢谢指点!

网友D:
我用STM32L1没有外加看门狗。运行稳定。

网友E:
用自动切换,短路帽忘记插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自动切换,短路帽忘记插了怎么办?

肯定是自动切换电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STM32L1没有外加看门狗。运行稳定。

看对系统的要求咯,用于工业上环境的话,肯定外部看门狗是必须的。因为与MCU是独立的,状态的异步监控,并且能检测电源自动复位等。

网友:
在Kinetis K系列MCU中,有部分MCU是集成外部看门狗监测模块。

网友D:
只要看门狗的时钟和系统时钟是独立的。我一般不用采用外加看门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看门狗的时钟和系统时钟是独立的。我一般不用采用外加看门狗。

内部看门狗,一般稳定。但有时候可能看门狗还没有工作,就跑飞了。

网友:
目前在应用的 reset watchdog debug isp 自动切换电路,大家参考参考。
主要原理是,通过74hc126 ,在debug 和 isp状态下 切断看门狗的reset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看门狗的时钟和系统时钟是独立的。我一般不用采用外加看门狗。

很多应用场合要求必须外加看门狗,安全系数还是要高一些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做仪表的,从来不用看门狗。

可能你程序弄得很好,我们做仪表都有看门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程序弄得很好,我们做仪表都有看门狗

哈哈~可能是仪表种类不一样,我们是做手持表的,程序死掉了就关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可能是仪表种类不一样,我们是做手持表的,程序死掉了就关机重启。 ...

噢噢,我做电表采集的,还要断电检测,只狗必需

网友:
电表采集运行环境比较差。运行工作时间长。可靠性也要求高。产品比较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