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量产烧录软件大家都用哪个呢?

楼主(2014-09-19):
量产数量较少 <200片/年,一般都是用开发软件QUartus II自带的programmer来下载。

后来发现有个专门的programmer,100多M,不用装几G的开发环境,如:http://www.altera.com.cn/support ... rd05262011_206.html

不知道大家用的是哪些?有更小更方便的话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就用这个吧 量不大

网友:
量太小了,就用这个吧。

网友A:
用什么方式加载FPGA呢?外部epcs存储器,还是外置有单片机负责专门加载?如果是给生产线用,建议直接做一个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板子,比较方便。

网友B:
一般在线升级的话 采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方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式加载FPGA呢?外部epcs存储器,还是外置有单片机负责专门加载?如果是给生产线用,建议直接做一个 ...

用外部epcs存储器加载程序。不是给生产线用。
你提的单片机自动下载,这个应该很方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线升级的话 采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方式多?

串行被动 每次都有别的处理器或者控制器配置,配置流可以从软件发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