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器的IGBT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现在想做个7.5KW 96V的无刷电机控制器,请问各位能推荐款IGBT给我吗,最好是模块化的上面集成好6个IGBT的全桥驱动模块,谢谢!

网友:
电动汽车?

网友A:
96v用啥igbt啊?肯定是mosfe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v用啥igbt啊?肯定是mosfet啊!

那就得选耐压耐硫200A200V以上的啊,我找不到,求推荐=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得选耐压耐硫200A200V以上的啊,我找不到,求推荐= =

n个mos并联啊,多多啊,我见过72个D2PAK的mosfet焊接在铝基板上驱动器!

网友:
时间要快的话就用600V的IPM吧

网友:
要集成的只能是ipm了,按照楼主的要求,这个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