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多个任务就会进入HardFault

楼主(2014-09-19):
将stm32官网上的带FreeRTOS系统的Lwip代码(只把lwip有关的代码移植出来)移植到freertos模板中,再加上其他的任务,多添加几个任务,lwip就会不工作,或者其他的任务死掉,或者进入HardFault,多数情况会进入HardFault,求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任务堆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任务堆栈小了。

我是刚开始接触freertos系统,单个任务运行都是可以的,就是全部放开所有的任务就会出错

网友B:
多数是因为任务堆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因为任务堆栈小了!

如果是任务堆栈小了,为什么单独运行一个任务的时候不会出错呀

网友:
试试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放开?

网友:
先把与系统无关的所有中断先关掉,如UART接收中断。然后看看程序是否可以正常运行,然后中断一个一个慢慢开起来。

估计是如楼上们所说的堆栈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指向相应的缓冲区的指针还是分配好,就去读取那个缓冲区

网友:
按楼上的,一个一个的任务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