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呼吸灯的电路

楼主(2014-09-19):
接口很简单,只有一个CLK和一个输出,接LED。时钟我用的是48MHz,可以通过设置DIV_MODE 的数值设置喘气的速度,设置SLOP_COUNT 的上下限可以设置LED的最亮和最暗的程度

///////////////////////////////////////////////////////////////////////////////////////////////////
// Company: <Name>
//
// File: TIMER.v
// File history:
//      <Revision number>: <Date>: <Comments>
//      <Revision number>: <Date>: <Comments>
//      <Revision number>: <Date>: <Comments>
//
// Description:
//
// <Description here>
//
// Targeted device: <Family::ProASIC3> <Die::A3P060> <Package::100 VQFP>
// Author: <Name>
//
///////////////////////////////////////////////////////////////////////////////////////////////////
`timescale 1 ns / 100 ps

module TIMER( DAC, CLK );

input CLK;
output DAC;

reg [19:0] DIV_COUNT;//分频计数器1,对亮度控制字累加时钟分频
reg [5:0] DIV_COUNT2;//分频计数器2,用来驱动DAC
reg [8:0] ACC;//sigma-delta DAC 的积分器
reg [7:0] SLOP_COUNT;//亮度控制字

reg DIV_CARRY;
reg ACC_CARRY;
reg INCSTATE;

wire CLK_DIV19;
wire CLK_DIV5;

assign CLK_DIV19 = DIV_CARRY;

parameter  DIV_MODE = 20'd48000000;//分频计数器的模

always@(posedge CLK)begin   //很大的分频比
        if(DIV_COUNT >= DIV_MODE)begin
                DIV_COUNT <= 20'd0;
                DIV_CARRY <= ~DIV_CARRY;
        end

        else DIV_COUNT <= DIV_COUNT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begin //较小的分频比

         DIV_COUNT2 <= DIV_COUNT2 + 1;
end

assign CLK_DIV5 = DIV_COUNT2[5];

always@(posedge CLK_DIV19)begin //亮度的升降累积,由CLK19触发,INCSTATE控制上升和下降

        if(INCSTATE == 1) SLOP_COUNT <= SLOP_COUNT + 1;
        else SLOP_COUNT <= SLOP_COUNT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RS触发器,当亮度超过250时候,转为复位,当亮度小于10时候,转为置位

        if(SLOP_COUNT > 250) INCSTATE = 0;
        else if(SLOP_COUNT < 50)INCSTATE = 1;
        else INCSTATE = INCSTATE;
end

always@(posedge CLK_DIV5)begin  // Σ-Δ DAC变换器,溢出率就是模拟量输出

    ACC <= {1'b0 ,ACC[7:0]} + SLOP_COUNT;

end
assign DAC = ACC[8]; //这个是拾取进位,输出

endmodule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加上注释,一条一条的看太慢了。

网友B:
好久不用vhdl,复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加上注释,一条一条的看太慢了。

已经加上

网友:
不用对数值表的呼吸灯,效果很差的。

网友:
module led_flash
(
    CLK, RSTn, LED_Out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LED_Out;
        parameter t10ms=19'd499999;
        reg [18:0]count,n;
        reg led0,flag;
initial        begin n=19'b0;flag=1'b0;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egin count<=19'd0;flag=1'b0;
                        end

                else if(count==t10ms)
                        begin
                                count<=19'd0;
                                if(n==t10ms+19'b1) flag=1;
                                else if(n==0) flag=0;
                                if(flag==1) n<=n-19'd1000;
                                else n<=n+19'd1000;
                        end
                else
                        count<=count+19'd1;
                if(!RSTn) led0<=1'b0;
                else if(count>t10ms+19'd10000-n) led0<=1'b0;
                else led0<=1'b1;
        end

assign LED_Out=led0;

endmodule

楼主我也写了一个呼吸灯的程序,verilog的。用的50Mhz的晶振。求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用vhdl,复习一下

不是VHDL,是Verilog 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