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P9S08PT16在PC上有什么下载软件, 另外用CW如(已解决)

楼主(2014-09-19):
我勾选了 校准, 但用CodeWarrior只有debug时才有校准值, 用下载时(闪电图标) 没有读到校准值,0xFF6E处的值是FF

而debug又无法加密...

另外 , 量产用什么软件下载呀, 总不能也装上G的CodeWarrior吧...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到你这款芯片的官方页面,在下载中会有相关推荐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到你这款芯片的官方页面,在下载中会有相关推荐的编程器。 ...

搜过了, 搜不到除了CodeWarrior之外的下载软件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的,挺难办的,原来还有PE的proghcs08软件,但是现在都要买了,使用multilink编程器只能用这个软件烧写,我这边后来是用的USBDM,开源的那个程序,但是能不能trim我就不知道了,我一般都用外部晶振的,你可以试试,最后小鄙视下freescale,其实可以把pe的软件免费的,这样独立的烧写软件对现场或者生产都是非常好的,sig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的,挺难办的,原来还有PE的proghcs08软件,但是现在都要买了,使用multilink编程器只能 ...

多谢解答, 那量产还是交给代理吧...本来就是他帮代开发的程序, 最初说好买成品板的...

只是CW 下载时没法TRIM真心囧...只有DEBUG时 TRIM值才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