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keepout层如何设置为单层有效

楼主(2014-09-19):
如题,默认情况下keepout layer对所有层都有效,如何设置才能使它对某一层有效呢(比如顶层),而对其它层无效。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
keepout layer他就是对布线层起作用,没得设置,把原理搞懂来

网友B:
选择你想单独禁的层:如Toplayer
在上面画线,然后右键-属性-勾上Keepout

网友:
这层只是对布线及元件进行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比如打螺丝孔的位置,顶层螺丝帽空间比较大,不能布线,但是PCB空间有限,希望对应的底层还是能够继续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你想单独禁的层:如Toplayer
在上面画线,然后右键-属性-勾上Keepout

嗯,楼上正解。

网友C:
一般keepout做边框吧,你画个keepout人家就给你开个孔了,底层布的线就也切掉了,你可以用keepout层画个螺丝孔的直径圆,顶层用topover层画个螺丝帽的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keepout做边框吧,你画个keepout人家就给你开个孔了,底层布的线就也切掉了,你可以用keepout层画个螺 ...

机械层才是边框,keepout是禁止布线,topover层只是起到示意作用,没有起到禁止布线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层才是边框,keepout是禁止布线,topover层只是起到示意作用,没有起到禁止布线的作用。 ...

你keepout层一画,现在PCB厂直接帮你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层才是边框,keepout是禁止布线,topover层只是起到示意作用,没有起到禁止布线的作用。 ...

很简单的问题,你画板明知道哪里不能画线为啥非要来个框框提示你?不往那变画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你画板明知道哪里不能画线为啥非要来个框框提示你?不往那变画不就OK了? ...

一块大板,几周画完。你还能记住板子中间哪里需要避开布线吗?

网友:
螺钉孔你画一个不带网标的焊盘不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在上面布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打螺丝孔的位置,顶层螺丝帽空间比较大,不能布线,但是PCB空间有限,希望对应的底层还是能够继续走 ...

在螺钉孔有螺帽的一面画一个单面焊盘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1-10-28):
确实如此,有的贴片连接器下面是禁止布线的,如果用keepout layer圈起来的话,内层铺地也给空出一个大窟窿,非常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