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面有发呼吸灯的,我也发个Verilog 查表法的呼吸灯

楼主(2014-09-19):
//ISE环境,12M时钟
module Notify_light(
        input  CLK,
        input  nRst,

        input  enable,

        output reg pwm_out
);

reg [7:0] PWM_Tab[0:63];
reg [5:0] PWM_Tab_index;
wire [7:0] PWM_Value = PWM_Tab[PWM_Tab_index];

`define init_2(b0,b1) PWM_Tab[i]=b0; PWM_Tab[i+1]=b1; i=i+2
`define init_4(b0,b1,b2,b3) `init_2(b0, b1); `init_2(b2,b3)
`define init_8(b0,b1,b2,b3,b4,b5,b6,b7) `init_4(b0,b1,b2,b3); `init_4(b4,b5,b6,b7)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i = 0;
        `init_8(1  , 5  , 11 , 15 , 20 , 25 , 30 , 36);
        `init_8(43 , 49 , 56 , 64 , 72 , 88 , 97 , 105);
        `init_8(114, 132, 141, 150, 158, 167, 183, 206);
        `init_8(212, 225, 230, 235, 240, 245, 250, 254);
        `init_8(250, 244, 240, 235, 225, 219, 212, 206);
        `init_8(191, 183, 175, 167, 150, 141, 132, 123);
        `init_8(114, 105, 97 , 88 , 72 , 64 , 56 , 49);
        `init_8(36 , 30 , 25 , 20 , 15 , 11 , 5  , 0);
end

//=========================================================
reg [7:0] pwm_count;
reg [6:0] tick;
reg [11:0] divider;
`define DIV_TOP                12'd240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 (!nRst) begin
                PWM_Tab_index <= 0;
                pwm_count <= 0;
                tick <= 0;
                divider <= 0;
        end else begin
                if(enable) begin
                        tick <= tick + 1;
                        if (&tick) begin
                                pwm_count <= pwm_count +1;
                                 if(&pwm_count)begin
                                        pwm_out <= 1'b0;
                                end else if(pwm_count == PWM_Value) begin
                                        pwm_out <= 1'b1;
                                end

                                if(divider == `DIV_TOP) begin
                                        divider <= 0;
                                        PWM_Tab_index <= PWM_Tab_index + 1;
                                end else begin
                                        divider <= divider + 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pwm_out <= 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看着比前一个简单多了,支持!!

网友:
相当不错,抽个时间去验证一下。

网友A:
第一次看到initial这样用,initial不是不能综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initial这样用,initial不是不能综合吗?

xilinx的综合器是可以的,XST的说明书有讲:
Block and distributed RAM initial contents can be specified by initialization of the signal
describing the memory array in your HDL code. Do this directly in your HDL code,or
specify a file containing the initialization data.

网友B:
能找个呼吸灯最佳曲线就好了,,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仔细,那PWM_Tab会自动综合成Block and distributed 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个呼吸灯最佳曲线就好了,,

这个数据表的曲线是从icufflinks的源码里改过来的,icufflinks 的数据表是反向破解了苹电MAC的呼吸灯的曲线得到的。

所这个应该算比较好的曲线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拿去在EasyFPGA060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表的曲线是从icufflinks的源码里改过来的,icufflinks 的数据表是反向破解了苹电MAC的呼吸灯的曲 ...

奥,有这样的渊源啊,呵呵,

网友(2014-10-28):
楼主,CLK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先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下呼吸灯怎么才能感觉平顺

网友:
学习了,在EPM240上试了下,最近在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