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输入DCDC升降压,50W-150W输出

楼主(2014-09-19):
求教,这两种电路能不能实现,用什么方式实现,是否有实例,我想用单片机加四MOS管同步控制方式做,不知道能否实现,求各位大虾指点
1,输入是高倍率的锂电2.8V-4.2V,做DCDC升降压电路,要求输出达到5W-50W可调,50W最大电流15A
2,输入是高倍率的单节锂电2.8V-4.2V或双节锂电8.4,做DCDC升降压电路,要求输出达到7W-150W可调,150W最大电流30A

网友A:
5V / 30A
2.8V_In时:150/2.8/0.85 约=63A,电池要比较给力。
电线也比较给力,功率器件更要给力才行。

网友:
我觉得有困难,坐等楼下大湿们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 30A
2.8V_In时:150/2.8/0.85 约=63A,电池要比较给力。
电线也比较给力,功率器件更要给力才行。 ...

效率0.85算是较为乐观的了。

网友B:
楼主,要是纯MCU控制,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过压保护怎么考虑?还有PWM频率和分辨率准备做多数?动态响应是否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纯MCU控制,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过压保护怎么考虑?还有PWM频率和分辨率准备做多数?动态响应是否 ...

短路保护可以用检测输出电流,输出过压反馈,频率可以做到300K

楼主:
如果不用MUC了控制,是否有IC能多升降压,输出这么大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 30A
2.8V_In时:150/2.8/0.85 约=63A,电池要比较给力。
电线也比较给力,功率器件更要给力才行。 ...

电池可用8000MAH,20C放电倍率完全满足电流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保护可以用检测输出电流,输出过压反馈,频率可以做到300K

过压和短路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比较器才能及时响应。若MCU PWM的占空比分辨率大于10位,且有比较器,则这个MCU应该胜任。专用IC,貌似TI特别多,但其最低工作电压估计没有这么低,估计要想办法让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和短路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比较器才能及时响应。若MCU PWM的占空比分辨率大于10位,且有比较器,则这 ...

能否推荐一两个专用IC,LTC3789这个是否可以符合没有用过心里没底

网友C:
可以实现 最好用两节电池串联作为输入
最好采用IC控制  IC可以采用ISL6545或类似
用MCU控制DAC作为反馈脚输入 输出电压用ADC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 最好用两节电池串联作为输入
最好采用IC控制  IC可以采用ISL6545或类似
用MCU控制DAC作为反馈脚输 ...

谢谢!Lengxue的回复,不过ISL6545只能是做降压用,如果只做降压的话我也认为可以实现,不过可能是我说的问题还有清楚。我补充一下:1,单节锂电输入,输出为5W到50W可调,负载是0.2欧姆——5.0欧姆之间变化  2,单节锂电输入或者双节锂电输入,输出为5W到150W可调,负载是0.2欧姆——5.0欧姆之间变化.可见要选用的是BUCK-BOOST拓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engxue的回复,不过ISL6545只能是做降压用,如果只做降压的话我也认为可以实现,不过可能是我说的 ...

是我没有看仔细
那就用同步BUCK-BOOST电路实现

网友D:
你得用多大的电芯才顶的住啊 ,看看LT37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用多大的电芯才顶的住啊 ,看看LT3780

你好我正想用这颗LTC3780来实现,应该可以满足50W,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满足150W.我还想用MOS驱动驱动四MOS管,然后用单片机来提供PWM信号控制,不知道哪种更好

楼主:
LTC3780这颗的价格要20多块RMB,太伤人了,这么贵真心用不起,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63A电流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