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有哪些射频组网组网协议

楼主(2014-09-19):
各位好:
        我现在需要一个低功耗的射频组网方案,我了解的射频协议也就2.4G的蓝牙、zigbee、ant、NFC和433M、815M。别的都不知道,哪位大哥给点评一下,那个价格低,组网能力好?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不一定要局限于固定的协议,除非要跟其他公司的产品互连互通

网友:
SimpliciTI,可以实现组网,复杂程度低,也可以用MSP430+CC1101做到低功耗。不过SimpliciTI组网好像是不能超过256个节点,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复杂程度低也就没有zigbee的功能强大。

网友:
同楼上,SimpliciTI最简单价格也不高,但是能力有限。能力好又便宜的就是ZigBee了

网友:
看不同项目的需求,没有要求接入标准接口的话,自定义协议是最好控制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