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30用IAR+JLINK在线调试无法下载FLASH问题

楼主(2014-09-19):
有没有谁碰到过?
如果将单片机RST也接到JLINK上则可以正常下载FLASH并调试。

楼主:
IAR复位为normal,还有其他人碰到过没

网友(2014-11-14):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IAR ewarm7.2   ,st-link v2  ,下载调试报错

Fri Nov 14, 2014 17:22:59: ST-Link firmware too old
Fri Nov 14, 2014 17:22:59: Connected to ST-Link/V2  Firmware V2.J21.S4 (Probe no: D1A2B612)
Fri Nov 14, 2014 17:22:59: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Fri Nov 14, 2014 17:22:59: ELF/DWARF Error: Unknown
Fri Nov 14, 2014 17:22:59: 0 bytes with download suppressed
Fri Nov 14, 2014 17:22:59: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project\stm32\program\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6.1\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EWARM\STM3210E-EVAL_XL\Exe\Project.out

同问高手

楼主:
我的也是7.2,可能是7.2版本有问题吧

网友A(2015-03-10):
7.10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之前是OK的。有解决方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之前是OK的。有解决方案不?

未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