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报错

楼主(2014-09-19):
Critical Warning (332168): The following clock transfers have no clock uncertainty assignment. For more accurate results, apply clock uncertainty assignments or use the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command.
        Critical Warning (332169): From FPGA_CLK (Rise) to FPGA_CLK (Rise) (setup and hold)
        Critical Warning (332169): From cnt_clk (Rise) to FPGA_CLK (Rise) (setup and hold)
        Critical Warning (332169): From FPGA_CLK (Rise) to cnt_clk (Rise) (setup and hold)
        Critical Warning (332169): From cnt_clk (Rise) to cnt_clk (Rise) (setup and hold)

FPGA_CLK :是我的系统时钟 25M
cnt_clk :是经过系统时钟PLL倍频的一个100M的时钟

网友:
同时钟域内看看是否组合路径过长,
不同时钟域间,只要做了同步处理,基本可以忽略的

网友A:
没搞时序约束么?
derive_pll_c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时序约束么?
derive_pll_clocks

用的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里面的Create Generated Clock

网友A:
从告警信息来看,是需要增加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告警信息来看,是需要增加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语句

恩  的确是没有加这个 这个的值一般要怎么加呀

网友A:
在sdc文件中 直接添加这个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dc文件中 直接添加这个语句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uncertainly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一般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dc文件中 直接添加这个语句就可以了

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