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调试SIM900A遇到的问题,无法给电信手机发短息。

楼主(2014-09-19):
调试SIM900A的时候给移动、联通发送短消息、打电话都是正常的,与TCP 服务器通讯也没问题。
可是给电信手机发送短消息,返回的数据不对,对方也收不到短信。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CDMA网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A:
短信中心设置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信中心设置的对么?

没有配置短信中心,给联通和移动手机号码发送短消息没有问题。
SIM900A上配的是移动的SIM卡,短信中心的信息一般SIM卡上都有的吧,不需要另外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配置短信中心,给联通和移动手机号码发送短消息没有问题。
SIM900A上配的是移动的SIM卡,短信中心的 ...

之前试过给电信的号码发过短信,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换个号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