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型逆变器求助

楼主(2014-09-19):
本人是大学生,做这个逆变器是为了电设国赛电源题目练手的,所以接下来提的问题可能有点幼稚,还请各位见谅了OTZ
现在是根据师兄的意思,用MCU输出spwm波,ir2110驱动irf540做的逆变器,由于有些问题师兄也不是很懂所以就来这里问问了...
1、IR2110的自举器件的选择
IR2110我是直接按照datasheet的电路连的,但不清楚其中的自举电容跟自举二极管要怎样选择

如图,我查到一个是说自举电容跟后面接的mosfet的栅极导通电量Qg有关,计算公式是 C > 2*Qg /(VCC - 10 - VD)
至于那个二极管,就真查不到了。。。只看到有说要求是快速恢复的二极管比如肖特基二极管,耐压具体有什么要求也没有说...
2、H桥电路的结构
师兄讲的时候只讲了H桥的最简单的结构,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些H桥在mosfet那里加了些东西但是又看不懂起什么作用

(这个是别人的电路所以MOSFET的型号不同我刚提到的)
如图,在MOSFET的g极加了这个东西起的什么作用,元件选取有什么要求的?
3、不同电容的区别
这个有点算题外话了,主要是师兄提到过想要性能好就用某某电容但是比较贵,然后后来查的时候发现确实电源的话有用钽电容之类的。因为平时讲课的话只提到过瓷片电容跟电解电容,其区别也没怎么讲起过,只是觉得电解电容一般比较大而已,那么这个钽电容有什么特点在电源这一领域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暂时就先问着这些吧

网友A:
自举二极管频率,耐压,压降要满足要求 电容最好用胆电容耐压要够,耗损要小,漏电小。意思就是要开关速度快,耗损小,储能要够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二极管频率,耐压,压降要满足要求 电容最好用胆电容耐压要够,耗损要小,漏电小。意思就是要开关速度 ...

自举二极管的耐压是看哪个的?从电路来说是VCC端跟VB端,如果后面接的是H桥,VS的电压范围就是零到H桥最大电压,VB由于自举作用要高个10~20V,刚好跟VCC的值差不多,所以直接就是看H桥接的最高电压吗?

网友:
推荐你去电源网上面看哈,那儿的做逆变器的多,你如果想搞清楚的话,把IR2110驱动半桥的图画全了,再看,就会明白了。下管开通的时候给上管的电容充电,以准备上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
搞懂自举的原理就明白了 我也很菜

网友:
顺便提醒一下ir2110对线路布局有要求-----算我多嘴,呵呵

网友B:
钽电容滤波效果好,但是不耐冲击,失效模式为短路,重要场合慎用

网友:
对电源不懂,帮顶

网友:
我也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滤波效果好,但是不耐冲击,失效模式为短路,重要场合慎用

据说漏电很小 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