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14-09-19):
5V1A的开关电源,请教图中D5、R12、R11、Q1这一部分有什么作用?

网友A:
LZ连器件都不标出来,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连器件都不标出来,太懒了

都标出来了啊?你指的是哪部分,电路图也标了,我提问也标了,问的是D5,R11,R12,Q1在电路中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
像是过压保护,但是按图中的参数来算,Q1无法导通,所以那一堆电路没作用。
我觉得Q1应当用作过流保护:当R8上的电压过高,使Q1导通,但是这样电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又看了看电路,觉得多半是过流保护了:
ZD2下方、Q1发射极应当改为接G。

网友B:
输入电压的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的过压保护。

输入电压的过压保护?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过来看看,留下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的过压保护?能详细说说吗?

D5 和 D3反向,与初级相位相同。
可以理解为 C7的电压正比于C1,C1电压高 — C7电压高 — Q1导通 — IC3电流增加 — IC1占空比减少 — 输出功率下降。

网友:
这么逆天。。

网友:
过流保护的

网友:
开关电源这部分到现在还没整明白。

网友:
过压保护,C7的电压抬高在5V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