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usbasp下载线,不会用progisp,说没有发现编程器,...

楼主(2014-09-19):
,这个是线的问题,还是我操作progisp操作不当,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usbasp  能支持89s4051?

网友A:
用stc或者st的单片机吧

网友:
有装驱动吗

网友:
硬件接好了吗

网友B:
那个下载线是免驱的还是要另装驱动的?

网友:
好像要装驱动吧,而且记得之前用的时候win7的驱动还要在网上找。

网友:
要装驱动的!!!就在软件目录下有驱动的!

网友:
没装好驱动

网友:
如果硬件什么都接好了,那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这个软件是很好用的。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下载线是免驱的还是要另装驱动的?

下载线是免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或者st的单片机吧

我用的是stc89c52

网友:
换个软件版本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2

STC的是不能用这个下载的,要用串口

网友:
那个下载线是免驱的

网友:
那用串口啊,谁还用isp啊

网友:
换个USB口,或者把插在一起的其他USB设备先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