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io口还是不够坚强,和485芯片一起就义

楼主(2014-09-19):
非隔离485组网三台从设备,工作过程中有一台指示灯乱闪,拆开后摸kl25,巨烫,量系统电压3.3v正常,断电后挨个测量单片机各脚,发现485发送脚,收发控制脚对地都是16欧姆,此两脚于收发器间各有1个1k的电阻,单独测量收发器,已经坏了,看来还应当曾加保护电路,是什么样的干扰能这么狠?

网友:
来浪涌了吧。。。。打坏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应用确实需要考虑加隔离保护措施,可以试试程序里面配置上下拉,感觉K系列的芯片IO不加保护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485还是需要隔离的,不然很容易坏

楼主:
我的整个系统都由主机通一供24v电,到从机后先dcdc到5v,再1117到3.3v,供单片机。值得一提的是485收发器是5v供电的,但它的接收脚到单片机之间我已经用电阻分压成3.3V了

网友:
以前有个产品,max3082未加保护,热插拔经常烧。

网友:
加隔离加保护吧。

网友:
还是应该加隔离呀!

网友:
楼主,用光耦隔离吧

网友:
隔离还是不能省

网友:
485上隔离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dcdc是隔离的吗?
如果电源隔离了,485也要隔离。

网友A:
隔离的意义也就是保护485后面的电路,485接口芯片如果遇到问题,还会坏的。貌似单片机损坏也和单片机本身坚强程度有关,我用STC芯片做了好多工业应用的东西,从不隔离。主要原因是单片机便宜,另外电路设计的好,呵呵。

网友:
总线隔离吧,不要为了省那么点钱后续维护烦死。 以前单位485和CAN都是隔离保护的

网友:
信号和电源最好还是要加隔离的,485感觉非常脆弱

网友B:
隔离只不过是手段之一,总线端口的浪涌保护方法更重要,如果现场比较恶劣,加些TVS甚至放电管才行

网友:
信号和电源最好还是要加隔离

网友:
楼主省下的钱以后都用来出差了,不加保护,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国内芯片质量参次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只不过是手段之一,总线端口的浪涌保护方法更重要,如果现场比较恶劣,加些TVS甚至放电管才行 ...

对,还要有可靠地接地。

网友:
最终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找到?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国网单相表的485通信电路。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今后大家还是加隔离保护吧。

网友:
LZ加TVS管了吗?用6.8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整个系统都由主机通一供24v电,到从机后先dcdc到5v,再1117到3.3v,供单片机。值得一提的是485收发器是5v ...

这个电阻分压会不会有影响?为什么不用统一电源的芯片?

网友(2014-11-30):
该加TVS的地方不能省,特别是一些接口部分最后都加上。

网友:
LZ找到原因了么?是设计问题,还是操作不当?

网友:
我们在机床上的一个输入输出板上,使用的ULN2803用来驱动继电器,结果有的设备的ULN2803经常爆,后来没有办法,把全部的IO口全部加装TVS,现在好了。
原因就是从IO卡到继电器的线缆被附近的伺服电机电源电缆干扰,产生尖峰,2803过压直接爆

网友:
485还是隔离加保护放心些,IO的坚强靠不住的

网友:
加上一些tvs和自恢复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没隔率,再坚强的IO也经不起玩

网友:
电压过高吧,建议采取隔离措施

网友:
加保护吧,再坚强的芯片不加保护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光耦之类的隔离下吧

网友(2015-01-21):
放在实际应用,隔离很重要

网友:
一般加TVS和自恢复可以扛住220接上去好象

网友:
最好是加隔离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意义也就是保护485后面的电路,485接口芯片如果遇到问题,还会坏的。貌似单片机损坏也和单片机本身坚 ...

航天某院的上天产品也有一个ST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