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H桥电路问题

楼主(2014-09-19):
这个电路图驱动1A左右的电机Q1和Q2会热,vcc=7v,IA和IB=5v  。怎么解决热的问题。

网友:
PMOS和NMOS配对才好,还有共态导通问题

楼主:
在这个基础上能改改吗

网友:
Q1和Q2无法完全导通,要加辅助驱动电源,麻烦

楼主:
恩,Q1和Q2能换成别的吗

网友:
Q1,Q2需要升压到VCC+12V才能完全导通。给你提点一下,IR2104,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4个管都是N型的?你确定?

网友:
直接用模块很方便

网友:
新手建议使用H桥芯片

网友A:
楼主可以用这个电路,亲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这个电路,亲测可用

这个手工图画的好牛掰啊

网友:
参考论坛里面的桥驱动电路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谢谢各位

网友:
原理上不错,但是不完善,建议搜搜电调实现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2014-10-29):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下,你这个图我也想使用,不过,感觉比较麻烦,

楼主位的图,我现在测试,发热其实就是共态导通 ...

我测试过了,我用的是STC单片机上电IO口都是弱上拉,但是图中不是加了一个下拉电阻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