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Keil内部C语言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如下图所示,在Vim7.4中编辑的C语言文件,但是在加入到keil 4 中后不能编译,也不能识别关键字,在关键字后替换原有的空格,可以识别,但是,这不是解决办法吧,实验过编码改成UTF-8,未解决,空格的字符值是20 在三大系统中都是一样的,来请教前辈们,有没有解决过这种情况?

网友A:
wim的换行符不符合Windows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m的换行符不符合Windows规范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关键字: unix2dos, dos2un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m的换行符不符合Windows规范

看过了,不是换行符的问题,即使我更换了换行符也是不识别关键字,只有在关键字后面在keil里面加空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 unix2dos, dos2unix

在Vim里改了编码方式为cp369未解决,而且我在keil里面设置编码为UTF-8,也是一样的情况,汉子的注释,并不乱码。

网友C:
先复制到文本文档再复制到Keil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复制到文本文档再复制到Keil行不行?

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空格符竟然会乱码,我也是醉了。

网友:
能不能找到转码的工具?

网友:
同意四楼,unix2dos

楼主:
不懂这是什么,能科普一下吗?

楼主:
问题最后还是手动加了所有空格解决的,这种方法我试了 行不通,vim自己就能完成转码, 转换后也已经是别成dos 文件,可是关键词依旧不识别,觉得可能keil中的空格编码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刚刚学程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我把代码文件发给别人编译都能通过,后来我重新建立一个工 ...

就是因为跨平台写程序的问题,我已经很老老实实的在windows下用gvim了,可是还是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懂这是什么,能科普一下吗?

小型设备C编译器。为51优化的最好。还支持STM8, PIC。很好用。我基本上就用这货写51程序了。它是完全免费,开源的。几乎可以在Linux支持的任何硬件平台上运行,也有win版本。你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写代码。不过就是没IDE。使用稍微麻烦点。参考AVR GCC。
我比较过Keil4和SDCC 3.2的编译效率。优化开满,SDCC生成的代码大概比Keil大3%左右。运行速度SDCC快8%左右。表示我个人觉得还是SDCC好。如果你有编译器开发经验你也可以加入sdcc的mail list参与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型设备C编译器。为51优化的最好。还支持STM8, PIC。很好用。我基本上就用这货写51程序了。它是完全免 ...

真乃开源世界的大神,待我去了解一番,不懂之处还要打扰仁兄。

网友F:
VIM编码不对·· 特别是换行符等··  我用VS后,再也没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M编码不对·· 特别是换行符等··  我用VS后,再也没出现类似问题··

关于换行符的历史,是三大系统分道扬镳了,不存在错对的,但是空格符大家都是统一的20,所以,问题应该出在keil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换行符的历史,是三大系统分道扬镳了,不存在错对的,但是空格符大家都是统一的20,所以,问题应该出 ...

如果是最新版本的KEIL就可能是了,自从到了某个版本,KEIL的注释中文退格会乱码,恶心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