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如何改成将黑白摄像头改为彩色摄像头

楼主(2014-09-19):
大神,我的OV7620原来用在今年摄像头组上,采集黑白图像,比完赛后打算改成彩色,看了资料,资料为 http://wenku.baidu.com/view/d33cdde5998fcc22bcd10d28.html  资料里觉得最有用的是配置寄存器,用I2C改成RGB模式。我只用I2C配置了一次,数据存数没有变,二维数组,不知对不对,显示用红树香山伟业提供的上位机,上位机压缩好,但是我还不会传 ,上位机显示的是黑白,我现在不太清楚,不只是上位机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比较迷茫,所以问的较乱,多谢了。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A:
就是通过IIC改呀!

楼主:
大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IIC改呀!

请问 I2C 改完之后数据存储与处理该怎么弄?用DMA传输之后数组是以二维数组存储还是其他方法,用上位机显示时数据该如何使用?还有数据输出时要不要进行分割,16位数据,R 5位,G 位6,B 5位,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I2C 改完之后数据存储与处理该怎么弄?用DMA传输之后数组是以二维数组存储还是其他方法,用上位机显 ...

如果你通过VGA接入显示器好像需要这么分割。FPGA上没有DAC时都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通过VGA接入显示器好像需要这么分割。FPGA上没有DAC时都这么搞。。。 ...

老大,我最蛋疼的时显示如何弄,与ARM(飞思卡尔的K60)连的是5110,用电脑显示时用的是上位机,有TFT屏,关键两块ARM一块安在小车上,另一块的JLINK学长借走,我的其他芯片坏没了,最近真的无奈1了,老大,你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最蛋疼的时显示如何弄,与ARM(飞思卡尔的K60)连的是5110,用电脑显示时用的是上位机,有TFT屏 ...

买个小屏,带驱动板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屏,带驱动板的?也不贵

一买一个3.2的TFT,就是还没来得及配,还有其他事没做完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电脑显示器。

好吧,多谢大神,国庆就去弄。小弟新来,多谢各位大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2014-12-22):
居然用彩色摄像头 搞小车啊